求助FX1N能否实现开关量控制步进电机加减速起停

楼主(2008-11-05):
我想要用PLSV指令加开关信号来实现步进电机的加减速起停的控制,也就是实现梯形波的输出前提是受起停信号控制。求助如何编写程序

网友A:
可以的,

PLSV指令是在运行中可以改变频率,从而改变步进电机的转速,

PLSY指令是在运行中不可以改变频率,不可改变转速

步进电机的起停信号就是步进电机的使能控制信号。当然这个使能信号,可以综合PLC开关量控制,也可以外部给电控制。

编写程序,很简单的。先查阅下FX系列PLSV指令的说明,在综合步进电机的使能信号,方向信号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了。

留下邮箱: suxing.002@163.com

网友B:
使用D801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