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台达变频器带电机不能启动,如何设置参数增大转矩?

楼主(2008-11-05):
刚刚正在组装一台台达变频器控制的驱动设备,VFD-M 3.7KW 按默认设置:

     1 启动后,电机不转,过一会出现oL保护显示。

     2启动后,用手给电机一个初速度,电机运转正常。

    3 设置为矢量控制,依旧不能正常启动;

    4 将转矩补偿设定P54设定为最高 10,还是不能启动;

   5 中间电压设置为50V,中间频率为 3.0Hz,还是不能启动;

  切盼高人指点!还能设置哪些参数使之启动转矩增大。

网友A:
先检查电机和变频器输出是否断相缺相.

网友B:
把你的变频初始化为出厂设置,只调电流,其它的参数暂时不要调看看会怎么样。

楼主:
我按蓝天月亮的操作了,先初始化后,我把无载电流设置为3.9A【电机正常工作时,空载下时4.2A】,开机后,电流会升到12A后,变频器过流保护,显示oL

我现在准备把输出最低电压提高到50V,特向大家征求意见,在线等回复

网友C:
电机参数?电机的类型?

网友C:
如果是同步电机的话只要你高于1.5Kw就很难启动的!!最低电压不需要设定那么高

网友D:
调VF曲线,也就是调中间电压跟中间电流

网友E:
先检查电机是否正常?再检查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连线是否正确,最后改变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F:
电机是否正常?再检查变频器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G:
P54降低试试,<原厂值比较>在看电机是不有问题,或断线,

网友H:
换变频器吧,没用的

加减速时间调长一点看看

不行就没戏了

最好说一下你的电机、变频器都是多大的,负载是什么类型的

这样才好帮你判断

不然不好确定是你参数的问题还是选型错误

网友H:
还有就是看一下你的电机安装是否有问题

网友I:
负载情况怎么样,不带负载是否正常。

网友J:
速度加快一些看看.中间频率为 3.0Hz改大一些,

网友K(2009-03-28):
我厂有一台验布机原来用海利普变频器,坏了后用台达VFD-M变频器代用,启动电流大,1.5KW电机电流达到5A,调试几个参数都没用,原来用丹佛斯变频也是电流大,

网友L(2009-05-27):
我碰到的也是这样的,空载输出正常.带载启动不起来,是哪的问题啊,判断是变频器的故障了,就是不知道故障出在哪个地方。。。。

网友M:
你可以调一下起动转矩,有的可是是起动频率,还有VF曲线等,还有可以调一下基底频率,送电时你听到里面的接触器吸了吗

网友N:
一个是调VF曲线即跳中间电压和中间频率

另外一个是加速时间设大一点,这样更容易启动,不容易过载。

网友O:
没用的,台达变频器质量的问题,电流传感器总是坏。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