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波和中微子高能系统节电器”是否骗局?请大家辨明真相

楼主(2008-11-05):
XXX-XXX高能系统节电器
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
1、电源质量与能量的损耗
发电机发出的电流波形曲线原本是一条符合正弦曲线的光滑曲线,但由于发电环境、条件以及电流在 传输过程中受到自然落雷、谐振、大型开关的开合、大型用电设备的启停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使这条波形上夹带有各种有害波形,使得原本光滑的波形曲线变成了 带有“毛刺”的“锯齿”状的不规则波形。这条带有“毛刺”的“锯齿”状的波形在流经电缆和进入用电设备时,使得电路中阻抗大幅增加,造成电缆和用电设备发 热消耗一定数量的电能;而“锯齿”状的电流在流入用电设备时还会使用电设备产生非机械噪音--电噪音,也耗费了一定的电能,其中,有一种叫“水脉波”(迄 今为止只有国外发现此波形)的物质对导体中流动的电流有极大的阻碍作用,这个阻碍作用使得电流又做了大量的无用功耗费电能。这些有害波形中的高次谐波、电 磁波、浪涌波不但严重破坏电源质量,而且还对用电设备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致使用电设备寿命缩短。据国外有关资料证实:瞬流、高次谐波对用电设备寿命的影 响高达40%以上。
2、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技术的创生
为了解决上述各种有害波造成的损失,国外高能节电研究组织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和研究终于发现: 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在某些特别设备和特别物质的相互作用下,可以获得中性波和中微子!中性波和中微子以电线、电缆、空气为载体定向传播、循环传播、延伸 传播,其作用是使其周围物质的分子结构、排列的微观状态、粒子的能量等受到作用和影响。利用中性波和中微子的中和作用、保持和恢复周围物质粒子的稳定作用 来整合电缆中的电磁波、高次谐波、浪涌波等,抑制这些有害波的产生、传播,可以使已经遭到破坏的带“毛刺”的“锯齿”状的电流波形恢复到或基本恢复到原有 的符合正弦曲线的光滑的电流波形,改变和调整“水脉波”的“流向”,从而达到减少阻抗,降低无功电流消耗的目的。国外电器安全公司做的《产品实验结果报告 书》中用电流“波形分析仪”录制的波形图将使用高能节电器前后电流形态进行了绘制,从中可以十分明显的看出:安装高能节电器前,电流的波形极不光滑,曲线 呈“锯齿”状,而且“锯齿”的幅值也较大,而经过中性波、中微子作用之后,该仪器绘制的电流图形则变得十分光滑,这个分析证明中性波和中微子具有极好的对 电流波形整合的能力,利用这一优越性能可以达到降低有害波的破环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波造成的能量损耗。正是利用这一发现和理念,高能研究组织研制成 功了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
3、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的节电途径
(1)用户对电能的损失:正如前面所述:“水脉波”、电磁波、高次谐波、浪涌波等有害波在电流 的传递和使用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增加了线路中的阻抗、增加了用电设备的电噪音等,造成了相当多的电能损耗;另外,设备的润滑系统经过长期使用, 润滑油被齿轮和传动轴挤压、摩擦,原有的微观结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使设备的传递阻力越来越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电能的损耗;电 缆在制造、包装、运输、安装、使用、自然老化的过程中,致使外绝缘受到局部破坏而造成微创伤,降低了电线、电缆的绝缘水平,整个用电系统的泄漏电流在不断 加大,也会损失一定的电能。上述的阻抗增加造成的热损耗、传递阻力增加造成的无功电损、绝缘水平下降造成的泄漏电流损失、“水脉波”对电流流动的强阻力而 造成的电流热损耗等给用电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2)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的节电途径:是利用该设备产生的中性波和中微子,以用户 电力系统和空气为传播载体进行定向、延伸、循环传播,将中性波和中微子“输送”到用户整个系统的各个部位,进行持续作用,利用中性波、中微子的独有特性, 通过以下四个途径达到节电目的:第一,通过限制有害波的产生和传播,减少整个用电系统的阻抗达到降低各种热损耗的途径来节电;第二,通过恢复和改善润滑系 统的润滑状态,减少传递阻力,降低无功损耗的途径来节电;第三,通过改善和恢复线路绝缘水平,减少泄漏电流损失的途径来节电;第四,通过整合、调整“水脉 波”的传播方向,减少其对电流流动的阻力的途径来节电。
(3)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对电压谐波的抑制: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对电 压谐波的消除能力,根据有关部门的测试,可以达到60%左右,由于大幅度克制了电压谐波的产生和传播,极大提高了设备的运行寿命,就电压谐波对用电设备产 生的运行寿命影响而言,可以增加用电设备的运行寿命30%左右。
4、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
(1)高能节电技术的认定: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刚一问世就得到了国外科学技术院、电器安全公司等机构的认可,某著名大学电机系对它的性能和节电效果进行了试验和验证,一致认为:本技术性能卓越、节电效果显著、安全可靠。
(2)高能节电技术的引入:2003年高能节电技术引入中国,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消化和实验,于2004年生产出国外技术、国内制造的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
(3)XXX-XXX型高能节电器的节电效果:利用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的特殊的安 装方式而获得的微弱的感应电流和感应磁场作用于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使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逐步被“激活”开始工作,这里说的“激 活”实际上是因为中性波和中微子的作用是逐渐性的、持续性的、不断的积累性的,它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运行,使用电系统中的中性波和中微子积累到一定“ 数量”才能获得最佳节电水平、最佳的工作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激活”(积累)过程需要1—3个月,在这“激活”(积累)过程中,XXX-XXX型高能系统 节电器的节电率呈不规则曲线:第一个月用电状况基本不变,第二个月用电状况出现反弹,上升3—5%左右,第三个月用电状况开始出现正常下降,到第三个月的 中期,节电效果出现急速发展期,到第三个月末(若“激活”期间发生多次停电现象时,可能要到第四个月初)节电率跃升至最佳水平:≥10%,之后,将一直保 持这一节电水平。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的神奇节电效果在工矿企业中是通过如下方面体现的:在同等用电量的情况下,设备的出力增加,产量增加;在 同等产量的情况下,用电量减少。
(4)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给用户带来的附加效益:A、由于中性波的作用,增强了机 械及其材料的稳定性,除掉了诱发氧化的物质和因素,减少机械摩擦和发热、使润滑系统稳定,从而,延长电动机械寿命、节约企业用于设备维修的费用;B、由于 用电设备发热减少、机械损耗减少、摩擦减少,同时,中性波又能减少和降低电源中的电磁波、高次谐波产生的电磁震动,减少了机械噪音,也可以降低无用功能 耗;C、由于中性波降低了空气中的电磁波的干扰、减少了高次谐波的干扰,消除或降低有害电波对环境和人体的健康的影响;D、由于中性波的中和作用,可以起 到消除静电、净化空气中的电荷和离子,产生改善作业环境作用。
5、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适用用户
(1)广泛适用于以旋转电机为主要用电设备的行业;
(2)广泛适用于用电能转换为热能的窑炉为主要用电设备的行业;
(3)广泛适用于电费在生产或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较大,明显影响企业利润率或对企业市场竞争产生影响的企业;
(4)广泛适用于煤矿、冶金、化工、焦炭、水泥、发电厂、大型玻璃制品厂、大型机加工、有色金属等行业;
(5)其他有强烈节电欲望的高、低压交流用电企业。
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的主要特点
1、适用电压范围广: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适用于设备的额定电压:110V—10KV。
2、节电对象范围广: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不但可以针对旋转电机等用电设备节电,而且还能够针对窑炉等类型的用电设备节电。
3、安装便利,不用停电: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安装时不用将用户电线电缆的外皮剥 去,也不用将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自身的电线外皮剥去,只是将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的引出线按要求缠绕在用户的电线电缆外皮上即可, 无论是安装还是将来拆卸,均不会损坏用户的电线电缆的外绝缘,也正因此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无论是安装在低压线路还是安装在高压线路上,用户只 需要提供作业场地即可,而不需要停电配合。
4、节电率高:XXX-XXX型高能系统节电器的节电率≥10%,从所进行的运行试验可以看到节电率全部大于10%,这一点用户可以在安装节电器后的用电量或产出量自己得出结论。

楼主:
近日我单位来了一个推销节能产品的人,产品性能如上述所示,本人直觉认为这是骗局,不可能有节能效果。

网友A:
分析完毕,确实是骗子。

楼主:
大家有听说过这样的节能方法吗?

网友B:
大忽悠,估计这企业的营销老总是做直销出来的。--

“1—3个月,在这“激活”(积累)过程中,XXX-XXX型高能系统 节电器的节电率呈不规则曲线:第一个月用电状况基本不变,第二个月用电状况出现反弹,上升3—5%左右,第三个月用电状况开始出现正常下降,到第三个月的 中期,节电效果出现急速发展期,到第三个月末(若“激活”期间发生多次停电现象时,可能要到第四个月初”

“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在某些特别设备和特别物质的相互作用下,可以获得中性波和中微子!中性波和中微子以电线、电缆、空气为载体定向传播、循环传播、延伸 传播,其作用是使其周围物质的分子结构、排列的微观状态、粒子的能量等受到作用和影响。利用中性波和中微子的中和作用、保持和恢复周围物质粒子的稳定作用”

“发电机发出的电流波形曲线原本是一条符合正弦曲线的光滑曲线”--发电机出来的电本来就有谐波,是电机就有谐波。

按其功能描述,这台设备首先应该是谐波处理设备。但看其重量5。5KG,看来里面没有什么电感电容,那什么 中子微子中性波,俺没见到过,他说啥就是啥吧。电路里面,除了电容电感电阻,难道还有其它东西能对谐波有影响?那真是世界级的发明,估计物理学诺贝尔非它莫属

网友C:
中性波和中微子?骗子!

网友D(2009-01-04):
中性波?没听说过,中微子?更没听说过!

网友E:
温总理应该下命令,全国企业全部装备上上述产品,以轻松度过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