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请教电磁阀符号含义?

楼主(2008-11-05):
请教一下电磁阀图形符号的含义,还有几位几通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往前看,都有的

楼主:
是吗,我刚来,谢谢。

网友B(2009-01-11):
论坛上面有的,ni

网友C:
一般为两位式代表开关两种状态,有2位3通和2位5通的,3通有1个进气口,1个工作口,1个排气口。5通有1个进气口,2个工作口(正反各1个),2个排气口(正反各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