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电气设计有关计算知识汇总

楼主(2008-11-05):
电 动 机 的 计 算
1、起升机构电动机的计算
(1)、计算机构起升额定起重量时的静载荷功率Nj:
Nj=(Q+G)V/1000η(kw)【1-1】
根据Nj查电动机产品目录选取电动机相应于JC%=40%值时的额定功率Ne,并满足下式:
Ne≧kdNj 【1-2】
式中标 kd--系数,见表1.
表1----起升机构kd值

电动机形式 起重机工作特性及机构工作级别 kd
JZR2、YZR、JZRH M1-M6级
M7级
M8级
慢速(1~3m/min),经常满载的起重机 0.75~0.85
0.85~0.95
1.0~1.1
0.9~1.0
JZ、YZ M1- M6级及防爆起重机 0.9
JO M1- M4级及某些特殊机构 1.0

2、运行机构电动机的计算
满载运行时电动机的静功率:
Nj=PjVc/1000ηm(kw) 【1-3】
Pj--满载运行时的静阻力(计算方法见下式)。
Vc--运行速度(m/s)。
对桥式及龙门式起重机与装卸桥的运行机构初选电动机时的功率按下式:
Ne=kdNj 【1-4】
Kd—为克服起动时的惯性,电动机功率的增大系数。
对室内工作的桥式起重机的大、小车与装卸桥的小车(挡风面积小的高速运行机构)按下表选Kd值。(w=0.01相当于滚动轴承:w=0.02相当于滑动轴承)
运行速度(m/s) 0.5 1.0 1.5 2.0 2.5 3.0
起动时间(s)
kd(w=0.01)
kd(w=0.02) 5
1.2
1.0 6
1.6
1.15 6.5
2.0
1.3 7.5
2.2
1.5 8
2.4
1.8 9
2.6
2.2

当起重机(或小车)在室外工作时:
Pj=Pm+Pp+Pf(N) 【1-6】
当起重机(或小车)在室内工作时:
Pj=Pm+Pp(N) 【1-7】
Pm—运行摩擦阻力;Pp—坡度阻力;Pf—风阻力
Pm=2Mm/Dc=2(G+Q)*(k+μd/2)*β/Dc=(G+Q)ω 【1-8】
ω=(2k+μd)*β/Dc 【1-9】
Mm=(G+Q)(k+μd/2)*β 【1-10】
式中 Dc—车轮直径
ω=(2k+μd)*β/Dc—单位摩擦阻力系数,
对于滚动轴承车轮ω=0.006~0.010;
对于滑动轴承车轮ω=0.015~0.025
电线电缆工作电流和最大电流的计算方法

1、 工作电流的计算方法
(1)、保护箱容量小,机构较小的起重机

Iw=IN1+IN2+IN3 【2-1】

式中 Iw—系统的工作电流;
IN1--功率最大的机构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IN2、IN3 --其它两个可能同时工作的机构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2)、保护箱容量大,机构较多的起重机

Iw=K1N3+K2Nn+15 【2-2】

式中 N3--三个功率最大的机构(JC=40%)的电动机功率(KW);
Nn—一台起重机内所有电动机(JC=40%)的总功率(KW);
K1、K2系数见下表;
15—控制电路、制动器操动元件、照明等负载的工作电流(A)。

系 数 轻 级 中 级 重 级 特 重 级
~380V K1 0.6 0.6 0.9 0.9
K2 0.2 0.3 0.4 0.6
-220V K1 1.2 1.2 1.8 1.8
K2 0.4 0.6 0.8 1.2
K1、K2 系数值

2、 最大电流的计算方法

Imax=KsIn1+In2+In3 【2-3】
式中
Imax --系统的最大电流(A);
Ks--功率最大的机构的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倍数,对于起重及冶金用绕线转子电动机一般取为2;对笼型电动机按产品样本取(4~6);对于起重及冶金用直流电动机一般取为2~2.5。

电线电缆电压损失的计算方法
电线电缆及铜滑线的电压损失按下式计算:
1、 三相交流负载:
ΔU=173ImaxLcosψ/σAUN *100% 【3-1】
2、 直流负载:

ΔU=200ImaxL /σAUN *100% 【3-2】
式中 Imax—最大电流(A);
L—电线电缆及铜滑线的计算长度(M);
cosψ—负载的功率因数,绕线转子电动机一般取为0.65,对笼型电动机取为0.5;
UN—电网额定电压(V);
A—电线电缆的线芯截面或铜滑线的截面(㎟);
σ—导电材料的电导率(m/Ω㎟)、对铜取为50。

总接触器与过流继电器电流的计算方法

1、 流过保护箱内总接触器的工作电流Ig按下式计算:

Ig=Ie1+Ie2+Ie3 【4-1】
式中各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与公式【2-1】相同。
说明:
(1)、上述各机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指基准接电持续率时的额定电流;
(2)、如果某个机构同时由几个电动机驱动,计算时应取此机构所有电动机额定电流之和;
(3)、依据工作电流选取保护箱总接触器的电流等级。
2、 保护箱内总过流继电器的额定电流Ie按下式计算:

Ie=(2.5Ie1+Ie2+Ie3)/2.5 【4-2】
式中各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与公式【4-1】相同。
总过流继电器的整定值I整为:

I整=2.5Ie1+Ie2+Ie3 【4-3】
分过流继电器的整定值I整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5倍。

总受电箱(屏)电流的计算方法

总受电箱(屏)的工作电流是选择总受电箱(屏)的依据,总受电箱(屏)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工作电流。

Iw=K1N3+K2Nn+15(安)

总受电箱(屏)内的总断路器的过电流保护(瞬时脱扣器)的整定是按最大电流的(1.1~1.5)倍。

Imax=KsIn1+In2+In3

总受电箱(屏)内的总熔断保护器作短路保护时,其熔体的额定电流应按最大电流的(1/2~1/1.6)选取。
总受电箱(屏)内的控制变压器按以下原则选取:
(1)、变压器的总容量(S)大于或等于其所接电路中所有接触器吸持功率的总和的1.2倍。
(2)、同时又得满足:几个同时吸合的接触器的视在功率总和小于

网友A:
收藏了,谢谢呵!我还有个问题请教楼主.就是关于转动惯量的计算.比如电机额定转矩为581Nm.最在转矩为2.5,转动比为69.2.我要求出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惯量是多少?怎样计算呵?还要已知条件么?

楼主:
2楼提出的问题比较麻烦。现给出你一些计算方法,仅供参考:(资料收集中)

网友B:
刘工现在还在宁波凹凸吗

网友C(2009-02-24):
表格看着太累。

网友D:
教科书上的,理论性太强,业内流传的计算方法既简便又实用。

网友E:
起重机械行业的电气配线,由于工作级别的不同,载流量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啊

有人说过一平方过几个电流,简直太土了啊

怎么根据工作级别分啊

知情者联系:hean3160087@163.com

谢谢了啊

网友F(2009-03-30):
楼主,有起升变频器的计算方法吗

网友G:
起升变频器的选择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1、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变频器1.5的额定电流大于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及工作中的最大电流;保守说是:变频器1.5的额定电流大于电动机2的额定电流;

3、电动机容量及采用的控制方法不同,参照建议进行变频器选定。

⑴、电动机容量不满75KW。a、V/F控制且无PG控制,变频器要大于电动机容量一个级别或以上。b、有PG控制,变频器和电动机容量同一个级别或以上;

⑵、电动机容量75KW以上。a、V/F控制且无PG控制,变频器要大于电动机容量两个级别或以上。b、有PG控制,变频器和电动机容量同一个级别或以上;

网友H(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I:
有一定参考作用,谢谢分享

网友J(2009-09-27):
引用 网友K:

收藏了,顶一下!!!!!!!!!!!!!!!!!!!!!!!!!!!!!!!!!

我深圳公司专业生产变频器配 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 能量回馈单元 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能量回馈单元 (节电15-40% )
有兴趣的朋友请联系QQ:910605971@qq.com

网友L:
电磁流量计觉得lz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