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在表格中作的中文描述导如logix5000后变成了乱码?

楼主(2008-11-05):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在表格中作的中文描述导入logix5000后变成了乱码?

怎么解决呢?

楼主:
就是导入TAG的中文描述>

网友A:
很简单,因为RSLogix5000就不支持中文导入。

导出时中文注释会变为编码,可以按照该编码导入,就可以在程序点表中看到中文了。

楼主:
听说有转换软件,请问大家知道么?

网友B:
把文件导出后

把$用\U替换

然后复制到http://code.cside.com/3rdpage/us/javaUnicode/converter.html

转换完了就粘贴过来

OK了

网友C:
不错啊,学习下,有必要的时候,就试试啊,

不过,我觉得,注释也用英文也可以的啊

网友D:
一般建议描述不要使用中文,这样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