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绝对位置丢失

楼主(2008-11-05):
两轴插步运动,绝对值坐标系统。三菱J2S伺服。现其中一台断电再上之后定位模块读出的绝对位置值有变化,可以确定断电后电机没转过。两台电机调换后正常,确定是电机有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能不能说的详细些,用的什么定位模块,当前位置怎么读的?

网友B:
日系伪绝对编码器带来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系伪绝对编码器带来的问题吧

日系伪绝对编码器!

网友D:
变化有多少?是很微小还是很大?

是新系统调试还是已经正常运行后的系统?

两个调换以后正常,不一定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倒可能是电机安装或者走线等等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电机编码器内电源线有问题。三菱的是伪绝对值编码器,是靠电池保持绝对值的。通过伺服到电机的编码器电缆来供电的,现在线没问题,我想是电机内部的问题了

网友E:
不妨更换以下编码器试试

网友F:
这可能就是伪绝对值编码器的“小概率”事件。

伪绝对编码器在停电时靠电池供电,但电池考虑到寿命不会一直供电的,在有电时不工作,停电后间隙式工作。但如果停电时正好在某个计圈的位置上,停电、通电到电池的正常工作有个时间切换(虽然时间很短),此时编码器有个小小的抖动,计圈就有可能失误而给出错误的“绝对位置”。虽然切换的时间很短,虽然正好停在某个位置上的几率很小,这些可以归结为“小概率”事件,但的确是有失误概率存在的,用绝对值编码器就是要用它绝对的,如果有什么“小概率”事件存在,这个“绝对”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F:
如果是编码器一直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内部的“停电工作模式”已经有问题了,这本身也是伪绝对编码器的不可靠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