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自制双电源自动切换装置?

楼主(2008-11-05):
哪位好心人能给一份原理图?

网友A:
这可是一个公司的保密资料,应该是难得到的。

下面是一家做这个产品,你可以联系一下。

苏州未来电器厂 莫建平 电 话: +86-0512-65412470
传 真: +86-0512-65412470
电子邮件: xs@szbqfj.com
邮政编码: 215144
地 址: 苏州相城区北桥镇庄基村吴开路1号

网友B:
用继电器吧!互锁之类的,没仔细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B:
最好再加时间继电器控制切换时间!

网友C:
应该是个 很简单的一个电路,楼上说的对可能用继电器做

网友D:
需不需要电压或电流检测什么的?如果检测到没有电压或电流,就自动切换

网友E:
很简单的,就用互锁接触器来实现

好像这里不能发图的说,偶可以帮你

网友F:
不是很复杂的,用两个KM接触器和一个KA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你自己安排一下。

网友G:
买一个吧,国产的不贵.功能有齐参数可调.(自动/切断/备用/常用 4个功能位置,还有大概6个控制时间可调)

要用继电器实现这些可不简单.

国产的推荐常熟开关厂的

网友H:
如果两个电源不分主副,互为备用,可用两个合适的接触器接成互锁,线圈直接接在各自电源的进线端,一电源断电另一电源自动供电。当两个电源分为主副电源时加一中间继电器切换

网友I:
如用在重要地方可直接买ATSE开关

网友J:
自己配置的话,切换的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断点?

网友K(2008-12-30):
用户可通过油机控制柜上的控制开关设定两台油机的主从关系。当KI(市电/油机转换)柜发出启动信号时,主备用机组自动启动,当其建立起正常电压后,油机控制KX(油机1/油机2转换)柜的主开关转向主备用油机侧,面板上的带载指示灯(油机1带载(Gen1 On load)或油机2带载(Gen2 On load))亮,待KI柜机组带载GCT延时到时,KI柜主开关自动转向油机侧(此过程和单独一台油机与市电切换的过程一样)向负载供电,机组带载状态灯Generator On Load亮。如在动行过程中,主备用油机出现故障,从备用机组将自动启动,由从备用机组向负载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