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OU3(恒速时过电压)!急!!

楼主(2008-11-05):
现场有四台75P11S变频器,均带普通风机,负载相同,控制方式相同,其余三台均正常,另一台时常报OU3但是实测直流母线电压并不高约为540V左右,输出电缆不长约四、五米,控制线路也不长,但是故障就是不能消除,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处理?

网友A:
我也有富士的问题请教, G11---7.5KW,ER2报警,有何方法解除

网友B(2010-12-12):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我的情况和你一样,经常报警OU3,但是故障能复位。

网友C(2011-07-19):
cpu板的问题,我已经换过一个板子了。

网友D:
OU3误动作,报警电路的问题,一般是检测电路对敌开路、虚焊造成的!

网友E:
请教一下为什么日立SJ300变频器E23.4门阵列通讯故障特别多,有没有办法解决啊?邮箱384082729@qq.com,

网友F:
富士专业修理电话:010-52860761

网友G:
变频器已坏,更换,以前我也过,送出去修了两次也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C:
cpu板的问题,我已经换过一个板子了。

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