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FX2N-10GM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10GM编程手册上有介绍用指令书写,怎么在SW0D5-FXVPS-E 的软件你只有以流程图编程,见不到指令,

只能做一些参数设置,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参数设定下面有图标,所有的指令都在里面

网友B:
那些流程图和定位指令是对应的

每个流程图就相当与一个定位指令

网友C:
参数设定下面有图标

网友C:
 在网上找下资料。

楼主:
谢谢指点,我看出来了,那位高手能详细解说以下MCODE的功能,我在书上的很模糊,

网友A:
当程序执行到它时自动开启,当条件满足是m码关闭既是m9003(x轴)要仔细看书才好

网友D:
学习了啊,同意楼上啊,

做电气和PLC很多时候就是看书啊,因为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办法自己创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