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没有水凭的问题电抗器则么测量

楼主(2008-11-05):
(无正文)

网友A:
比较笨的方法 常用计算公式里面有 找几个已知量一算就出来了

网友B:
把一个的灯泡与电抗器串联后,接入交流电,测电抗器两端的电压UL,同时测电流I,则:
UL / I=XL=2 π f L
L=XL / 2 π f

网友C:
电  压 电 流 法 。

网友D:
看铭牌。如何测量对个人来说不是没有意义,是没有仪器。

网友E:
你想测电抗器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