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OS 30MT 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8-11-05):
大家好,我有一款三菱FX0S系列的PLC怎么和笔记本电脑通信不上啊?由于我的笔记本没有COM口,所以我用的是USB转232的电缆和SC-09的编程线连接的PLC,请问FX0S系列PLC我怎么就连接不上呢?其余的FX2N系列的通信没问题啊,这是怎么回事?(起始位7,校验位:偶,停止位,波特率9600)我是这样设置的通信参数。大家帮忙看一下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A:
通讯不上总有提示吧,这样大家才能分析啥,

网友B:
如果与FX2N能连上,FX0S连不上的话,可能你的PLC通讯口坏了;

网友C:
可能你的PLC通讯口坏了....

网友D:
通信口坏了,我可以修的QQ81109635广东东莞

网友E:
我前天刚刚用自己做的通讯电缆连接了一下FX0N的PLC,没修改效验位、波特率等参数,只要电缆正确立即就能连,你用的是专用电缆吗?不知道是报什么错误?

网友F:
找台有串口的电脑,不要用转换电缆,先直接用SC-09试下

网友G:
用台式机试试 估计编程口有问题

网友H:
           换一台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