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

楼主(2008-11-05):
变频器不加制动单元,只在正负间加制动电阻,可以吗,会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A:
当然不行了!制动单元是开关呀!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个开关呢,只是因为能量损耗吗

网友B:
制动单元是在电源电压高了,里面相当于开关的晶体管才动作

楼主:
如果不加制动单元会有什么后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