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ASMT伺服工作在转矩模式下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问题一:工作时外力带动电机转动方向与转矩施加方向相反,在这种工作状态下是否可行?

问题二:在问题一的工作状态下自动停止,控制器报警ALE05 回生异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切断电源重新上电后正常)

网友A:
一:看来是不行

二:愿意就是“工作时外力带动电机转动方向与转矩施加方向相反”

楼主:
可是设备现在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不是经常出现问题的,所以说转动方向相反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啊!而且电机温度并不高啊!

网友A:
这不是电机温度高、低的问题,问题是出在驱动器上。外力带动电机转动,这种情况下,您的电机已经不是电动机,而是发电机了。这对电机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驱动器就不一定抗得住了。

网友B:
长期发电运转,直流母线电压被不断充电太高,伺服因过压报故障,需要妥善泄放放电能量,比如按手册指导选用阻值更小,功率更大的制动电阻。如果确实需要长期这样使用,最好用大一号的伺服加泄放。

网友C:
樓上解釋應該是導致此驅動器處於異常能量回升狀態,報ALE05的原因。建議使用外掛煞車電阻方式, 並加大回升電阻功率.。使用外部電阻的同時,你要注意同時調整伺服的參數p1-52 、p1-53  ,你在做收放卷張力控制嗎?

另檢查你回升電阻是否已經損壞

网友D:
同意5楼说法。我也曾今遇到过楼主所说现象(但是旋转方向是不同的),后来发现驱动器内部回升电阻已经烧坏。建议楼主采用大一级的驱动去消耗回升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