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
求助:hart帧数据格式

楼主(2008-11-05):
在一个项目中,我使用西门子s7-300PLC连接西门子超声波流量计FUS060,在使用STEP7编程使用命令3读取流量计的值。现在问题是,我需要自己写一段主设备(PLC)到设备(FUS060)的HART报文,按照hart协议,报文格式应为:前导符 定界符 地址 命令 数据长度 数据 校验。前导符和定界符我都还能勉强理解。但是地址我就头疼了。书上说“长格式地址长度为五个字节,由第一字节的低6位及其后连续四个字节共38位构成,由仪表唯一标识码的低38位表示,由6位仪表制造厂商标识代号,8位仪表类型代码及24位仪表序列号组成。”我现在请教各位大大的是:上文中提到的后4个字节,即6位仪表制造厂商标识代号,8位仪表类型代码及24位仪表序列号在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A:
你发送短帧0号命令,即:FF FF FF FF FF 02 80 00 00 82 ,在回答的信息里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信息。可以加我QQ,516958395

网友B:
我的理解:
这个肯定是由仪表厂商提供的啊,我们都是有一个文件,里面存放着各个主要仪表厂商的代码,所以程序可以读取这个文件,来获取这些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