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tromat 套准系统故障求救!!!!!!!!!!!!!!!!!!

楼主(2008-11-05):
eltromat 套准系统 DGC650 故障,手动状态下,横向 ,纵向驱动电机多正常,编码器反馈值也正常.但是当切换到自动控制后,驱动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转,偏差越来越大,无法调节.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控制板有故障,不能进数据比较,电机无法停止。

楼主:
控制板应该就是CPU板吧

网友B:
因为目前Eltromat的套色系统和驱动系统是通过什么通信连接的?现象看是驱动系统没有得到套色系统的偏差调整值

楼主:
光电眼的波形是很好的,对马克线的 追踪是好的.

网友C(2009-02-17):
解决了吗?我们的机器今天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我们也是用的cerutti机器,eltromat系统,有机会我们可以交流,共同提高!martinyan2008@yahoo.com.cn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过可以讨论下,我公司也是用的这个系统

网友C(2009-03-31):
老外给我的回复,供大家参考,我换了个电眼的灯泡,后来系统工作正常了,不过我想这个故障还会再次出现的,我不认为换了个电眼灯泡和这个故障有多大的关系.

Dear Martin,

Thank you for your mail.

Yes, I am fine and hope you as well fine.

Please check for the following possible conditions.

1 Please check the mark pattern selected in the job and related reference mark is selected.

2. Nominal values – should be zero when new job will be started. If it has some no (unwanted) then system will shift the print.

3. Please check the mark engraved on cylinder and actual – hope both have same mark angle – this is just to make sure.

4. Please also make sure mark of PU 4 is well printed. Brocken mark image can shift the original print sidewise.

Please create new job from beginning and check again whether problem still persist or not. Hopefully it should resolve, in case of some change in data.

Hope above information will be helpful

楼主:
好久没来了,我们的是CPU板坏了,维修后就正常了

网友E:
上个星期我们的eltromat 套准系统也坏了,更换了编码器就好了

网友F(2009-06-05):
有会修理Eltromat系统编码器的吗?联系QQ506671026.

网友C(2009-10-15):
有能修Eltromat的电眼控制盒的吗?我的一个电眼的光源有时会黑掉,有时灯光闪烁,我估计是灯的驱动电源上的某个元件有点不稳定.

一般你们是到哪里维修的,谢谢提供!

网友G(2011-12-01):
请问有熟悉eltromat套印系统的吗,以前赛鲁迪用的是百仕达的套印系统,现在用欧特美不是很熟悉,请教高手指点!QQ:280376576,  感谢!

网友H:
对:martinyan 关于

有能修Eltromat的电眼控制盒的吗?我的一个电眼的光源有时会黑掉,有时灯光闪烁,我估计是灯的驱动电源上的某个元件有点不稳定.

一般你们是到哪里维修的,谢谢提供!

内容的回复:

不会有大问题的

网友H:
欢迎用Eltromat套印系统的朋友一起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QQ1085418704

网友I(2012-04-16):
有哪位知道Eltromat套印系统的电眼的光源有哪些特殊的地方,哪里能买到吗?

网友J(2012-09-06):
大家可以建个群,可以在群里聊

网友K:
本人是德国ELTROMAT公司在中国的工程师,可以加入你们的讨论吗

网友H:
完全可以,非常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