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动跟手动的区别

楼主(2008-11-05):
问大家个问题,点动跟手动是不是有怎么分别,我今天给人家做了个我跟他说是机台,刚开始说是要手动,我跟他说我是按点动的方法做的,因为机台有自动循环工作的,要求是要有手动的,我当然是有点一才动一下,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续电器,还有接近开关,所以很麻烦跟那个做机械的老师傅超了一大翻

网友A:
点动和长动对应,手动和自动对应啊

网友B:
.点动和手动是两回事,点动是按一下动一下,放开就停,而手动是一个系统需人工手动操作运行的,与自动相对应。

网友C:
咱们平常说的常开常闭与点动是一个概念范围,点动是按下就动,松开就停;手动和自动是一个概念范围,现在多用于有PLC的设备,自动就是让PLC替你工作,手动就是你自己动手支控制各个开关和阀门。

网友D:
点动是按一下动一下,放开就停,而手动是一个系统需人工手动操作运行的,与自动相对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点动和长动对应,手动和自动对应啊

网友F:
他说的手动应该是按下启动按钮启动 要停止就按停止按钮的吧

网友G:
有点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H:
点动STEP ----按钮按下即动作,释放即停止

手动MANUAL ----手动程序输入,而后运行,停止,暂停,复位....

网友I:
点动和手动是两回事,点动是按一下动一下,放开就停,而手动是一个系统需人工手动操作运行的,与自动相对应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点动和长动对应,手动和自动对应啊

没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点动和长动对应,手动和自动对应啊


没错!

网友L:
菜鸟啊?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