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液晶显示器的灯管

楼主(2008-11-05):
请教如何测量液晶显示器的灯管,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通过代换的方式,判断出灯管是否损坏,无法测量。

网友B:
‘不用测,灯管坏了就黑屏。高压电路坏的很少

网友A:
高压电路,故障率很高,液晶显示器故障率最高的地方,就在高压电路和电源电路。

网友C:
可以测量一下电路的输出电压,一般好象字600~1000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