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 与 PLC 联通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我用的台达ES系列的PLC,台达A系列16色的触摸屏,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更新韧体后出现:initial PLC Status Area fail! 和 initial PLC Control Area fail! 我的系统控制区域地址是1@D0,长度:8.系统状态区地址:1@D0.人机站号是1,PLC预设站号是1.通讯是RS232.
在开始控制区域地址是0@D0,长度:8.系统状态区地址:0@D0.人机站号是0,PLC预设站号是0.通讯是RS232.时.我做数值输入后,值能写入PLC,但在触摸屏中值一闪而过后仍为0.
后来我该为控制区域地址是1@D0,长度:8.系统状态区地址:1@D0.人机站号是1,PLC预设站号是1.通讯是RS232.后,我点按钮会常鸣或黑屏.
请大虾门帮忙啊!

后来我又连了N次,始终连接不了。 一按老是出现 ERR Rceive unknown code...(收到不明代码)

不知道怎么回事。。。 望大虾们点解啊?

网友A:
initial PLC Status Area fail! 和 initial PLC Control Area fail!是人机没有连接plc 或者是连了plc不过没有连接成功

   请检查plc通讯参数设置,plc RS232口的通讯参数师傅和人机这边一致 plc站号是否为1

网友B:
控制区和状态区好像地址不能重吧,实在不行,就格式化一下,然后检查好参数,重新试一下

网友C:
1.如果你的PLC站号为默认值即站号为1时  设定人机站号为0     PLC 站号为1  人机与PLC不能设为相同站号

2.控制区与状态区重复如果控制区域地址是1@D0,长度:8.系统状态区地址最好设为1@D10

3.控制区D0-D7以及状态区D10-D17将不能做为数值输入的寄存器按钮会常鸣或黑屏说明你使用的数值输入寄存器 和控制寄存器D1冲突  控制旗标寄存器D1的第2位被写入1时背灯关闭 即黑屏 D1的第3位被写入1时蜂鸣器被打开.

我们是郑州地区台达的代理商 需要技术支持请联系我  13373921867

网友D:
强人好多啊,好多强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