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接法

楼主(2008-11-05):
    电机型号YD132M-8/6  怎样接线的。

    三角是高速,还是2Y是高速。为什么有一些电机2Y是高速又有一些电机三角是高速?

网友A:
2Y是高速

Y<△<2Y

网友B:
接法是2Y/△时,他们的功率比是:0.866

接法是△/2Y时,他们的功率比是:1.15

以上两种接法的功率比不同,用户可根据负载需要选择电机型号。

网友C(2009-08-17):
2Y 是高速,YD的含意就是说高速侧是Y,低速侧是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