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RSVIEW32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8-11-05):
操作系统是WIN2000,使用的是RSVIEW32 6.3版本,在使用时出这样一个问题:
打开RSVIEW32,选择File→New输入文件名后,出现两个内容,一个是进度条,上面显示"Please wait,Creating system tags.....",另一个是对话框,标题是"Connect to Watcom SQL",下面是UserID和Password.UserID给出一个默认值TagDB,Password也给出一个默认六位的密码(六位星号显示).点击OK出现一个红叉对话框,上面的信息如下:
Unable to connect to database server;unable to start database engine
Cause:Unable to start database server.Executable not found or insufficient memory.
WARNING!
Please shut down and restart RSview32.New project creation or opening an existing project may fail if this is not done.

楼主:
特急,各位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A:
哈哈!以前我遇到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从其他正常运行RSVIEW32的计算机拷贝rtdsk40.exe文件覆盖即可,目标是C:\WINNT\SYSTEM32\rtdsk40.exe.如果你没有我可以给你发一个。邮箱lhtxx.ok@163.com

网友A:
问题是否解决?我们现在用RSVIEW32 .6.5版本。问楼主你们用RSVIEW32监控什么控制系统。有空多交流!

网友B:
是不是没注册????

网友C:
所放Rsview程序软件的盘必应为可读可写,如果不能写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楼主问题是否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09-01-06):
引用 楼主:
关于特急,各位知道的帮帮忙

您的–糸列軟件要重新裝過, 要....

网友E:
安装RSVIEW326.3,哪位能提供授权?我的邮箱是lc1372002@yahoo.com.cn,谢谢!

网友F(2009-03-04):
我也碰到了 怎么解决呢?

网友F:
重装也不可以!考虑是受权 或者是系统的问提,从其他正常运行RSVIEW32的计算机拷贝rtdsk40.exe文件覆盖即可,依然不可

网友F:
windoes 系统重新安装 可以用了

网友G(2011-07-15):
继续顶上去。。。。。。

网友G(2011-08-29):
遇到同样的问题,新装系统,新装RSVIEW无用

网友H:
标记数据库引用文件丢了,重新 导入

网友I:
这是数据库启动错误 VIew32 连接不上后台数据库

网友J(2011-12-09):
2楼说的对,要不就换个稍低版本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