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关于电机的变速

楼主(2008-11-05):
有什么电机能有两种转速吗1400和3000转的?

或者能用三相的接法来改变电机的转速

请各位老师傅帮忙一下。

网友A:
普通电机无论怎么改变接法,它的同步速度都不会改变,除非是多速电机。

楼主:
那双速电机可以实现吗?应该选哪个极性的?还有现在电机的极性都有哪些对应的转速?请老师傅帮忙讲解一下。小弟初来乍到,谢谢

网友A:
双速电机当然可以实现,你说的哪个“极性”,确实没听说过。

如果你要了解双速电机,建议看相关书籍或资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的清的。

网友B:
一般电机的转速是不会改变的。你说改变三相的接法,星形接法转速慢,但功率小,一般不采用。我建议你若要调速,最好安装一变频器。

网友C:
按照你说的,你要用2/4极的多速电机,2极2900转.4极1440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