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铭牌值

楼主(2008-11-05):
有一款水泵,是单相220V的  铭牌上标的功率P1=0.78KW P2=0.55KW 这两个分别是指什么功率呢

楼主:
P2是额定功率  就不知道P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估计P2是泵的轴功率,P1是电机额定功率.

网友B:
P1是电机功率,P2是泵输出功率。接线、安电表等考虑P1,扬程、流量等参考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