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孔串口转RJ45线

楼主(2008-11-05):
RJ45 的的1,3,5对应九孔串口的1,3,5或者2,3,5都可以了,是不是?

网友A:
好象是不行吧,具体的也说不清楚

网友B:
RJ45的2、3、5脚对应串口的3、2、5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C:
好像RJ45接口一般都是RS485的。如果是这样,直接和串口连接不行的。

网友B:
按你的说法,中间还得转一下协议。我不知道RJ45是不是485,但我用过一个报警器,在进行数据设置时用的就是这样的一跟通讯线。

网友D:
不需要转换协议,就是两边的接口不一样而已!只用了串口的2.3.5.7.8线

网友D:
研发,生产厂家直销RS232/RS485/RS422转TCP/IP(单口,2口,4口,8口)串口设备服务器,RS485/422中继器,RS232转RS485/422转换器.,嵌入式设备网络模块,智能模拟量/数字量采集器等等!
更多产品详情请查看WWW.ED-168.COM(深圳东方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欢迎来电咨询,电话:0755-88865168-818 手机:15986604553
QQ:191724929 联系人:徐 生

网友E:
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J45的2、3、5脚对应串口的3、2、5就好了。很简单

请问试过吗?

网友F:
楼主是做施耐德PLC的MODBUS电缆吧。

网友F:
按CPU模板手册说的作就行了,我作了一根很好用

网友B:
这个口应该叫conclse口好象,英文拼写可能有误。大概是这样,PLC方面用得好象不多,我也只是在楼宇自动化方面的一套报警装置上遇到过一次,用于跟电脑连接,对内部报警端口定义用的。

网友G(2008-12-16):
如果直接连主机就必须用交叉线,如果连设备用直连线即可

网友H(2009-01-19):
好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