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费

楼主(2008-11-05):
供电局电费是按峰,平,谷,无功,分开计算的,公司把不用厂房租出去了应该怎么收取他们的电费呢?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A:
那要根据你们自己和承租方的协议来看。简单的话就是在租出去的厂房供电线路上再装一个电表啊。当然价格是和供电局一样还是比供电局高一点。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吗。

网友B:
供电局收容量费吗考虑考虑

楼主:
电表是装有,那无功呢?

网友C:
把一个月的总电费(包括力率调整电费,变损电费)除以实际使用的有功总电量,收取平均电价+电工管理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