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调速控制问题

楼主(2008-11-05):
各位好!

我是个初学者,近日在工作中碰到一个改造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给小弟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问题是这样,原来在设备上有一台减速机带动一个给料器放料,由于整体机构不合理,给料不精准,需要进行机构的重新设计,我们想使用一种可以用电脑上的组态软件进行控制的可调速电机进行来实现这次的改造目的,要求调速比在1:1000,扭矩在3~5N.m,我们还有一个S7-300的PLC,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指导,如果我有什么地方没说清楚,请原谅小弟才疏学浅,给小弟提出来!

我希望的调整流程为:计算机参数修改--PLC--电机速度改变并在计算计上显示调整过程及结果

期待着各位的回复!

楼主:
看来是标题不显著呀!呵呵

楼主:
各位好!

我是个初学者,近日在工作中碰到一个改造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给小弟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问题是这样,原来在设备上有一台减速机带动一个给料器放料,由于整体机构不合理,给料不精准,需要进行机构的重新设计,我们想使用一种可以用电脑上的组态软件进行控制的可调速电机进行来实现这次的改造目的,要求调速比在1:1000,扭矩在3~5N.m,我们还有一个S7-300的PLC,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指导,如果我有什么地方没说清楚,请原谅小弟才疏学浅,给小弟提出来!

期待着各位的回复!

楼主:
工控网的朋友,能受累给点儿提示吗?

真的很着急呀!

网友A:
要求调速比在1:1000,如果最低的频率是1Hz,那么最高频率就是1000Hz,变频器有这么高的调速比吗?

网友B:
调速比太大了吧。可否用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要求调速比在1:1000,如果最低的频率是1Hz,那么最高频率就是1000Hz,变频器有这么高的调速比吗?

感谢您的回复

所以我准备使用直流控制器进行对直流电机的控制,但现在也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电机型号

楼主:
对:enzyh 关于

调速比太大了吧。可否用伺服电机?

感谢您的回复

使用伺服电机起初也想过,但因为使用工况把这类电机给排除了,主要就是因为需要长时间定速运行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正入上面的疑问,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A:
能否用双电机驱动,各电机之间用(可分离的)离合器连接,A电机为低速驱动电机,它的调速比为1:32,B电机为高速驱动电机,它的调速比也是1:32。

假定设备的转速范围就是1-1000RPM,A电机(低速)工作时,设备的速度范围是1-32RPM。当设备需要增加转速,而用A电机驱动的最高速度仅为32转时,此时可将A电机脱离驱动,用B(高速)电机驱动,使设备的速度在32-1000RPM范围之内。

网友D:
楼主 拿大家开玩笑的吧,调速比在1:1000??

9楼 的兄弟说的倒是有点意思,不过不应该是离合器,应该是差速器,就是汽车上用的

 不过,即使是1:32,要想获得比较理想的性能,也不很容易做

网友E:
你的调速比太大了,难以实现。给料不精准,可以用伺服电机或是变频器的闭环控制来实现。

修改参数可以用触摸屏来实现。触摸屏可在修改速度也可以显示PLC内的参数值。并且比组态软件经济。

楼主:
对:yjig 关于

能否用双电机驱动,各电机之间用(可分离的)离合器连接,A电机为低速驱动电机,它的调速比为1:32,B电机为高速驱动电机,它的调速比也是1:32。

假定设备的转速范围就是1-1000RPM,A电机(低速)工作时,设备的速度范围是1-32RPM。当设备需要增加转速,而用A电机驱动的最高速度仅为32转时,此时可将A电机脱离驱动,用B(高速)电机驱动,使设备的速度在32-1000RPM范围之内。

内容的回复: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对:dgongdkongp 关于

楼主 拿大家开玩笑的吧,调速比在1:1000??

9楼 的兄弟说的倒是有点意思,不过不应该是离合器,应该是差速器,就是汽车上用的

 不过,即使是1:32,要想获得比较理想的性能,也不很容易做

感谢您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雪世界 关于

你的调速比太大了,难以实现。给料不精准,可以用伺服电机或是变频器的闭环控制来实现。

修改参数可以用触摸屏来实现。触摸屏可在修改速度也可以显示PLC内的参数值。并且比组态软件经济。

内容的回复: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F:
用伺服电机的速度控制不行吗?加上位机来控制应该可以。

网友G:
1:1000变频器加编码器完全可以实现,直流用公司调速器和伺服电机也可以实现

网友H(2008-12-05):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最低速度

2.最高速度

3.精度

4.允许有级调速吗

网友I(2009-01-13):
我觉得可以这样。

PC端安装WINCC,S7300带一台6SE70变频器,电机端安装增量型编码器用于速度闭环控制。

SIEMENS 6SE70系列支持0.1~100Hz调速范围,正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J:
这是否是减速机的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可以这样。

PC端安装WINCC,S7300带一台6SE70变频器,电机端安装增量型编码器用于速度闭环控制。

SIEMENS 6SE70系列支持0.1~100Hz调速范围,正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觉得这个注意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