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总是烧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有一台欧姆龙的变频器,1.5KW烧了好几次了,检查变频器里有一个保险烧了,换上后发现变频器也烧了,电机测量正常,1.5KW的电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变频器换一个大一点的,比如2.5到3kw的拭拭,有时电机负荷过大,容易引起电流增大.

网友B:
坏的地方一样吗 ?电源电压高吗

网友C:
带动的负载大吗?应该是超载运行,或者是陪用动力太小!

网友D:
我的变频器也烧了,台湾省爱德利的。拆掉电机后还显示PF01,处理方法:送修。

网友E:
参数设定了吗要认真检查变频器和电动机是不是匹配

网友F:
我这的变频器坏得更历害.动不动就是模块烧了.平均两天就有一台坏掉.

网友G:
1.仔细检查设定的参数,有没有不当的地方,

2.检查变频器保护的参数有没有设好。

3.检查电机和变频器是否匹配,要不换个大一点的变频器。

楼主:
参数没问题,我这有十六个同样的变频器带十六个电机都是一模一样的,其他十五台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