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系统应该用PLC、PAC、PCC当中哪一种?

楼主(2008-11-05):
我现在有一个系统就是在生产线上的不同尺寸大小长方形的产品上不停地打记号。现在我们用小PLC做,可有一个问题:会受速影响!当我设好参数后,固定速度就可以对准,如果速改变则位置也会改变,其现像是:速度快冲过头,速度慢则不到位,打出来的记号总是偏到一边,一定要固定速度才行,但这种设备是不能固定速度的。请问前辈们有什么好办法?有师傅说是PLC处理速度的问题,真是这样吗?

要求系统能自动算出生产线上不同长度的的产品并计算出此产品的中间位置然后在中间位置上打上记号。固定在生产线上的喷头用电磁阀驱动,长度计算用编码器和光电开关实现,长度计算不能受速度影响,线上的产品是连续的,打记号时生产线不停止。

网友:
难道没人帮得到我?gip

网友A:
你打记号是用喷码机吗

网友B:
PLC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您这台设备对编程要求比较高。

网友:
打记号是用喷头。不是喷码机,直接电磁阀启动喷头!
谢谢XUESON,请问编程有哪些讲究?

网友C:
你这个对速度非常讲究哦,还不知,学习

网友D:
我有点明白了楼主是要不管产品的尺寸只要固定喷头的位置就能在同一位置打标是这意思吧?

这种程序编写有难度,太复杂.有个手动的办法(个人愚见不必采纳)把你设备上对检测减速、与到位的接近开关(或是光电开关)的固定架做成可活动的并在上面按不同产品长度画出刻度,这样你生产一个规格的产品就手动调一个刻度。但这太麻烦了建议不用

网友E:
问题可能是出在电磁阀的延迟上面,有编码器应该可以了,不会太复杂的。

网友F:
不是很复杂,如果你懂plc。

网友G:
加一点简单数学,不难。

网友H:
其实应该加一个位置传感,这样当工件在合适位置时才启动喷码,不会受到速度影响!PLC没问题!

网友I:
带运动控制模块的PLC

网友J(2008-12-06):
由于是不同尺寸的产品,而要求是在产品的“中间位置”喷码。所以怎样知道不同产品的中间位置应该是最重要的。就算是电磁阀的延迟什么的都可以见系统校正。

不知道楼主的产品有几种不同类型:A,B,C,D,E,F....各产品的长度是La,Lb,Lc,Ld,Le,Lf....。相信各产品之间的间隔也是不一样的吧?应该在开始计算编码器的光电开关触发的时候就知道到底要计数多少.想问一下,楼猪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K:
谢谢楼上的:产品类型是不定的,各产品的长度是La,Lb,Lc,Ld,Le,Lf也是要系统实时测得。

网友L: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想学习一下

网友M:
楼上的好像很懂哦?可否让大家见识下,不要让大家以为你素质与还没进化到人的状态那就太失望了

网友N:
有钱就用  西门子  S7_400的CPU吧

网友O:
加个编码器检查当前的的速度,做个补偿

网友:
楼上的老兄:本身就是带编码器和补偿的啊!

网友P(2009-07-06):
请问楼主,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网友Q:
是不是需要打印头在打印范围内跟随零件运动,并始终保持打印在中间位置吗?

如果是这个需要,则需要使用两个具有同步控制功能的变频器来实现,这也可能是最简单的方式了。(以前Danfoss公司给我讲过他们的这个用例)

在汽车的机器人喷涂控制中比这个还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