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OGE SD31-2 -SD100 空压机的电路图

楼主(2008-11-05):
    BOGE   SD31-2 -SD100  空压机现在的故障显示是 “F",说明书介绍是 :1,缺乏控制电压; 2,可能保险器失效 。检查都好,但故障依旧。求知道或有其他方法的朋友帮帮忙。我的邮箱:loupeian @163.com.     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BOGE ,37KW(大概是SD31),明天到公司看一下。

网友B:
谁有的也给我发一份吧,谢谢!jacky3339553@163.com

网友A:
查过了,“F”故障确实如同你所述。

如果要查电路,你还需要提供机器的具体型号,SD31-2 -SD100 是一个大范围型号,在该型号后还有7个具体的分类小型号。BOGE机器没有专用的电路图,它的图是共用的,但每种分类(7种)型号的图有差异,因此你必须要有型号。

楼主:
你好yjig!首先谢谢!具体的型是s50,37kw的。希望有进一步的资料或信息。谢谢!

网友A:
和我们公司的型号基本一样,也是S50-37KW,但该型号下还有小的分类型号。

不知你需要什么帮助?如果是图纸,我没有电子板,只有普通的图纸,也没法给你。

网友A:
有可能是控制器内部的熔芯:

网友C:
谁有的也给我发一份吧,谢谢

楼主:
不管怎样都谢谢了!换了控制电路。

网友A:
换了什么控制电路,能说一下吗,控制器内部的熔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