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变频器同步问题

楼主(2008-11-05):
求教,今天听到一位前辈说在进行多台变频器加PG卡同步的时候,由前一台变频器PG卡的输出脉冲作为后一台变频器的频率的输入脉冲

最后前辈说,在用这种级联的方式的时候,把加减速时间设置的短些,效果会更好,请问是为什么呀

网友A:
我自己做过500M 长的运输带,用了五个马达,分别变频同步控制,运行过程中无抖动,爬行现象,一经快两年了,未见异常。可以交流。

网友B:
请问楼上身在何方,联系方式。。。。

楼主:
楼上用的是什么样的同步方法呢,通讯还是模拟量还是脉冲呢

网友C:
,用电流信号控制,把五个变频器控制信号用一个4到20mA的信号串起来不就行了,有必要那么复杂吗

网友D:
4楼的说的对 ........

网友E:
用一个同步调节器啊,利用变频器0-10V的电压信号进行控制,再搞几个电位器进行调节也是可行的

网友F:
一台控制下一台串起来也可以吧。

网友G:
这个要看你要求的同步精度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模拟量串联就行了。如果同步要求很高,这种方式肯定满足不了要求的。

网友H:
6楼的那样的俺也做过,好整的。

网友A:
TEL:15814001461,  plc+hmi +解码器来控制。

网友I:
一台控制下一台串起来也可以吧

网友J:
就是前级的输出模拟信号做后级的模拟输入。饮料行业的传动带多是这样做的,还要注意根据各轴的转速算出电机的转速,这样你就可以按比例调整变频器最大运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