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与手摇轮的例程

楼主(2008-11-05):
请问哪位有AB相脉冲输出的手摇轮的PLC控制伺服的程序,最好支持台达SS型号,我需要一个来作参考,谢谢!2002mugongban@163.com

网友A:
PLC手册上有例程吧,只是稍稍改动一下就是了

楼主:
手册上没有找到,不过分还是给你吧,只有你是个热心人!

网友B(2008-12-19):
请问楼主找到了这种程序吗??我现在也在为这个头痛.是用台达EH型号的,

网友C:
手摇轮是什么东西?是手动的编码器吗?类似汽车收音机上调节音量的东西,我用过

网友D:
我也想知道能否这样做。

因为我在手册上似乎没有看到这样的功能哦。

急切希望有知道的高手出来说说。

网友E:
上网搜索吧,也许能够找到

网友F:
一般手摇轮发出的是差动信号,通过脉冲发生器转成AB信号后,PLC才能接收

网友G(2009-11-15):
台达PLC  DVP32EH200M是差动信号,可以接手摇轮的,程序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应为没有相关指令直接使用,需要自己编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