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串口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11-05):
使用Labview控制电机,控制器DanaherSLO-SYN SS2000MD4-M。步骤 首先, Device Activation ,发送识别控制器命令,并读响应字符,正确后输入位置,并判断轴的运动状态,停止后关闭端口。 我实际使用时完成Device Activation后,输位置后电机不转,输入命令获取运动状态,有read buffer得到响应字符,表明电机静止 同样的步骤,用CVI控制点击正常运转。我初学Labview请教高手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