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05):
最近听说文本,或者叫文本显示器,不知具体有什么用途?需要软件操作吗?谢谢!

网友A:
文本显示器,我认为只是一种单一的控制与显示,与触摸屏比,功能少很多,当然价格也比较实惠,体积也小很多,适合一些要求不高的用户。

具体功能方面如下:

1、显示屏 一般为液晶屏

2、分辨率 比较低   192 × 64 像素(支持4行×12中文字符显示)

3、亮 度也没有触摸屏好

4、色 彩 一般为单色

5、背光灯 一般采用白光LED

6、CPU 也没触摸屏好了,一般8位处理器

7、存储器也没触摸屏大,

8、打印端口一般没有

9、还有通信端口 、功能按键 、实时时钟 等方面

楼主:
谢谢楼上!意思在上面可以改变PLC里面的参数了,我用得是OMRON CP1L PLC,可以用哪些型号文本呢?也需要软件来编程吧?请楼上再多说些好吗?我用PLC时间不长啊,谢谢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一般的文本都支持绝大多数常见的PLC

选型的时候你可以问问就好了

网友C:
你可以选OMRON MPT002的那款文本。这样通讯起来较为方便。也是需要编程软件来支持的。

网友B:
使用欧姆龙的人机和文本要注意

他的驱动很少

很多欧姆龙的人机和文本只能支持欧姆龙的PLC

不能支持其他PLC

网友C:
是的,如楼上所说。OMRON的文本只支持OMRON的PLC。

网友D:
是这样啊?OMRON好像没有30的通用,是不是啊?

楼主:
可以看 出各位都是PLC的能手,一设备需要改变电机的运行时间和间隙时间,不用文本只用两个普通时间继电器能不能实现此功能呢?

网友E:
文本显示器,如下所示:

楼主:
谢谢YJIG!谁来回答一下8楼的问题?

网友F:
可以用台达的文本显示器, 台达的好像可以支持很多型号的PLC, OMRON的也支持

网友G:
需要软件的啊!我比较了解的是西门子的,如:OP17,OP27,OP270等,用的软件是PROTOOL。看看手册,不是很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看 出各位都是PLC的能手,一设备需要改变电机的运行时间和间隙时间,不用文本只用两个普通时间继电器能不能实现此功能呢?

如果有PLC加两个时间继电器实现,是可以的。你只是省的显示而已

网友H:
呵呵,文本就类似于一个数字输入啊,呵呵

网友I:
文本相对触摸屏功能小点

网友J:
做一些通讯数量少的项目,用文本还不不错的选择

网友K:
如果只是做几个报警的话,用一块8421的板子不就更好啦,显示几个数字就可以了。

网友L:
9楼把实物都搬来了

厉害

网友M:
不同品牌的文本需要不同的软件,但也有文本自带的编辑系统,看来1楼的对文本认识的比较深刻,讲解的也比较明了.

网友N:
文本该淘汰了,据说现在威纶的触摸屏,最便宜的,才1000元左右,买一个好点的文本,这个价格估计也是很难的吧,在说了,最差的触摸屏,也要比最好的文本,功能好吧,这个相信大家应该不会有不同意见吧,如果想用文本,那真就不如用8421板子,自己做一个了,那样更便宜!

网友O:
有的品牌的文本跟自己地PLC地兼容性是 任何东西无法比拟地

网友J(2009-05-13):
文本,是和PLC交换数据的一种设备,可以用来调整参数,做成按钮用来发送控制指令,显示数据,显示报警信息等。

文本是人机界面的一个分支。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文本显示器,我认为只是一种单一的控制与显示,与触摸屏比,功能少很多,当然价格也比较实惠,体积也小很多,适合一些要求不高的用户。

具体功能方面如下:

1、显示屏 一般为液晶屏

2、分辨率 比较低 192 × 64 像素(支持4行×12中文字符显示)

3、亮 度也没有触摸屏好

4、色 彩 一般为单色

5、背光灯 一般采用白光LED

6、CPU 也没触摸屏好了,一般8位处理器

7、存储器也没触摸屏大,

8、打印端口一般没有

9、还有通信端口 、功能按键 、实时时钟 等方面

网友Q:
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一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