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控制问题

楼主(2008-11-05):
请教各位高手,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一台电机。要求开30秒后停30秒,再开30秒再停30秒,循环下去。请问这个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师傅,麻烦你把条件再放宽就点。在市场上买表正反转控制器马上就能实现你的目标1

网友B:
问问上帝吧!!!!呵呵

网友C:
简单的脉冲电路。。。。

网友D:
你什么样的时间继电器呀?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怎么样?

网友E:
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继电器难

网友F:
有专门的时间继电器.不需中间继电器

网友G:
再加两个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