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怎样区分PWS-1711的后缀型号啊?

楼主(2008-11-05):
在ADP 3.2.03中要选定触摸屏的型号,仅是PWS-1711就有6种不同后缀的型号,分别是 1 color 2 color with ladder 3 color with macro 4 ladder 5 macro 6 mono 我手上的PWS-1711-STN 上面根本找不到那样的后缀,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我这个菜鸟,到底如何区分是什么屏,谢谢了!

楼主:
哀,,没有前辈指点下吗?

网友A:
呵呵;STN这是单色的;

楼主:
是否是选 5 macro ?

网友B:
STN 的型号只有三种对应:ladder,macro,mono.分别对应在触摸屏中用哪种指令,1711触摸屏本身支持用指令编程:ladder对应用梯形图,macro对应宏指令,mono是不用任何指令。

网友C(2009-01-13):
我也是在这个问题上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