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7 V5.4中文版时提示此系统不能安装必须.....

楼主(2008-11-05):
求助:安装S7 V5.4中文版时提示“此系统不能安装”希望高手指点 我的系统是 XP SP3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啊 先谢过了

有提示:必须安装Microsoft操作系统之一 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A:
1,系统需为pro版的

2,安装时先把系统语言等改英文

3,step7如是硬盘版的,把它考到要安装的根目录下在安装

4,。。。

网友B:
Step7  V5.4 SP3中文版要早于XP SP3系统,因此目前的方法是卸载XP SP3,在XP SP2的基础上安装,然后再将XP升级为SP3。

或者直接安装Step7 V5.4 SP4

以上

网友C:
step7 v5.4 sp3安装的时候已经不用改英文了,在中文系统中直接就能安装了。但最好不用XP SP3

网友D:
可能是xpsp3的原因,西门子step7还不支持操作系统sp3的安装

网友E:
sp3可以安装Step7 V5.4 SP4,我已成功安装。

网友F:
没有使用SP3的系统!

网友G:
不知道wincc6.0-sp3能否在XP-SP3系统上安装呢,如果哪位朋友成功安装过的话,回贴说一下啊,

网友H:
强烈同意一楼的说法,我就是先用XP HOME装的,后来用PRO后,居然把安装文件放在文件夹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