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楼主(2008-11-05):
有什么继电器在AC220V电源电压下,在1分钟内断开、接通80次以上

网友A:
你是要它通电后自己动作还是受外电控制???

网友B:
这两个条件不高,就看你通过的电流是多少A?

网友C: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一般的继电器恐怕机械寿命也达不到

网友D:
查手册,很快就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