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计时器

楼主(2008-11-05):
当温度AIW0大于温度上限是置位停止信号(m2.0)复位启动信号(m2.1)

m2.0为1启动计时,当计时器大于120秒时停止主接触器(120A)Q0.0,计时器大于150秒时停止电磁阀Q0.4

调试时发现m2.0无复位的情况下,主接触器在停止的一瞬间计时器重新计时。

(运行5次会有一、二次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拔掉连接主接触器的中间继电器这样的情况就消失了)

请各位高手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对啊,只通过楼主写的好像没法看出是怎么回事,只能觉得Q0.0和M2.0可能在其他地方有关联,最好把程序贴出来看看才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