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C105的含义?

楼主(2008-11-06):
FC105d的各个引脚的含义都是什么啊,里面封闭的逻辑是怎样的?

网友A:
在STEP7 MANAGER 里用帮助查一下.

网友B:
FC105的作用就是对输入数据做线性整定,在AB中为SCP,在欧姆龙中为SCL指令。

逻辑非常的简单,你上网去找线性整定公式就明白了~~

网友C:
实际是用于模拟量输入的

网友D:
PIW304经过FC105模块定标后(HI_LIM为量程上限,LO_LIM为量程下限),转换的结果MW40就介于上下限之间了。

网友E(2009-09-07):
怎么 我  FC105 不是 这样的 呢?   我的 是 step7 V5.4 .SP4

网友F(2009-10-11):
你用的是库stdlibs中的fblib1中的FC105,模拟量处理的在standard library中的s5-s7converting Blocks中的FC105

网友G:
按一下F1看帮助吧,自己多多动一下手去看一下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