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空开与两相空开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8-11-06):
各位同仁,小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呵呵

小弟有20个整流器,整流器是220V,2A的,电源用三相380V的,每七个整流器用一个空开,算下来的话就是7.7.6用三个空开,然后380V的用一个空开。

我是这样选的用三个2极16A的空开,再用一个三极16A的空开做总开关,不知道这样选怎么样?

以前老师教过三相电改成单相电,但忘记了,不知道电流该怎么算了,请各位大哥帮忙解决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总控开可以再大一点,三个2极16A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B(2009-07-15):
三相空开的额定电流如何选择

网友C:
7个整流器在14A,用16A的也可以,最好是用20A的,两级的选16A的还行吧,三相改成单相电你忘记了很不应该啊!只要零线没错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