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PID算法好吗?

楼主(2008-11-06):
      由于要做以个温湿度控制的程序,最初决定用模块调节,但是我们总工告诉我西门子的PID算法不好,温湿度不好控制(就如有的仪表控温好,有的仪表控温不好一样),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案是用仪表控制温度,PLC控制动作,HIM显示,然后做通讯,搞的我这个累!

     请问有用过S7-200PID功能的老师,到底好不好调,比如精度,过冲这些问题好解决吗?

网友A:
PLC原本的PID控制功能就弱.S7-200又是SIMENS的低端小型PLC.不过如果是单回路PID,应该问题不大.另外,小型PLC系统最好不要用WIN CC,开发起来太累,不值当

网友B:
s7-200的pid很好用,相关的控制参数可通过s7-200Micro/win软件中的指令向导对PID进行配置,生成PID指令,然后就可在主程序中使用。能多路PID控制,如要使用人机界面,最好用配s7-200的TD400C,每屏可显示四行中文。设定温度,当前温度、湿度、PID参数均可在面板上显示和修改。输入单元应配用EM231热电偶或EM231热电阻模块。精度为10位,0-32000,应该能符合一般工控的要求,能否提供更具体的要求,以便分析。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们公司是做环境实验设备的,对精度、过冲的要求都比较高,一般来说精度最好控制到0.1,温度过冲最好控制在1度以内。以前我们用过一次EM231模块,输出没有用模块,就是用的I/O口的位式输出,屏是用的台达的,当时没有调的出来,请问2楼如果用模块的话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吗?

网友C:
我借了一个S7-200 226试验PID指令,  PV与OP是用函数 PV%=OP%关联的(最理想的回路),  发现S7-200调节的效果不好,

波动大,到达稳定值的时间长,PID参数反复调过了,都不行.而用S7-300模拟器做的PID回路,调节效果就好,

为什么S7-200 PID调节效果不好?原因不明, 是不是我的原因,尚不清楚. 我搞过OMRON  PID回路项目,调节效果非常好.

楼主想精确到0.1度,可能性不大,我认为.

网友D:
learn,learn.addition knowledge.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输出也应当采用模拟量控制,不能采用I/O位式输出。我认为对于PID只有几路的系统用s7-200没有什么问题,加TD400C-CN人机界面(价钱才800多元)后,调节就非常方便。控制精度达到千分之五应该没问题。S7-200的PID与输入对应转换后的值为0-32000,PID变换后输出的值则为0-32767。防止过冲可以通过PID的微分参数进行控制。建议用带一组模拟量I/O的CPU224XP作控制单元,加一只EM231 还有TD400C-CN面板,加热采用0-10V电压控制的双向可控硅模块。

楼主:
  当时我们咨询了西门子公司,他们回答说S7-200的PID只是一个辅助功能,意思应该是不很强吧。但是我们同行业有一家单位也是用的模块控制的,但是他们却控制得非常好,精度高,而且达到稳定值时间也比较短,据说他们花了三年时间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在猜想他们时不是自己写了PID算法进去,没有用PLC自身的PID功能,这有可能吗?如果真的是也太猛了!

网友E:
有人自己西门子200写用程序做PID模型的

功能很强

超级牛

还能动态自整定

网友F:
s7-200用于PID控制还是不错的.

不过,它的向导并不是万能的,并不适应大部分系统.想使用1组PID参数就能达到理想的结果,我想很难.

本人的应用经验认为应充分利用PLC修改参数方便的优点,根据工况过程合理地自动修改PID参数,这样一定能得到理想的效果.不过这就要求编程者要对控制对象,控制过程因果关系等第有有较好的理解才行.

网友G:
我也有同感,就是S7-200自带的不好整定。如果工控对象变化较大,想使用1组PID参数就能达到理想的结果,几乎没有可能。后来我跟据 工控对象,使用环境,设定温度的高低,PID数学公式,积累经验,弄了六七组PID参数才搞好,+-1差不多

网友H:
向各位高手学习中,厉害厉害,都有点高深了,看不懂了..

网友I:
貌似有点看不懂,但我以后也会用到,怎么就没有个定论呢。有成型的给我发邮箱里,谢谢,兄弟我这里偷懒了!

网友J:
大家说的太笼统,拿个具体的程序给看看,我也在做就是不稳定啊

网友K:
如果精度太高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定的困难的啊

网友L(2009-03-26):
自己写了个PID程序,误差2度之内,还好

网友M:
能自己写PID程序的人,想必对温度控制已经很有心得了,PLC本身的PID功能是不能跟温控表的功能相比的,但通过程序的控制,也能做到不错的效果,只是这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

网友N:
PLC的PID是按通用的应用设计的.

不同的过程需要不同的控制策略,所以有些应用必须自己设计PID算法

网友O(2009-07-01):
s7-200的pid,相关的控制参数可通过s7-200Micro/win软件中的指令向导对PID进行配置,生成PID指令,然后就可在主程序中使用,那参数怎么设置啊?我配置的有pv-i输入端,setpoint输入端,手自动输入端,手动输出端,一个输出端。

网友P:
自已不会编个PID啊,也不难.想那么多干嘛啊

网友Q:
我刚用CPU S7-200 224试过了,PID调节还可以。

网友R:
刚接触小项目,不过也有PID调节

网友S(2009-08-13):
正在用CPU S7-200 226CN,需4路PID调节,只有1路可以工作,高手指点下

网友T:
我还没用过s7-200的PID呢,我都是先自己计算出算法,然后用程序进行运算,方法是蠢了点,不过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U(2011-08-26):
电池筛选设备,电池电池电压0-5v。要求电压以1mv为一个等级,模拟量0-32000对应0-5v,但是经过计算有的情况下,得出结果不是整数,aiw是经过四舍五入的,结果就可能不准确,比如我的电压时3.777,计算过的值24172.8,但是西门子plc得出结果可能是24173啊。不是就差一个等级吗,求高手赐教啊

网友(2013-07-29):
根据增量PID计算公式编写S7-200 PID控制程序,跟CPU PID指令相比:更快的达到目标值,更准确,更稳定 可以实现8路以上PID控制回路

QQ:1759372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