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型与安装资料一

楼主(2008-11-06):
变频器的选型
问题1 选择变频器时,应注意些什么?
大体上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变频器容量的选择
变频器说明书中,有“配用电动机容量”一栏,但并不能作为惟一依据。在许多场合,是需要另作考虑的,详见问题3。
(2)变频器类型的选择
目前市场上的变频器,大致可分为三类。
1)通用型变频器 通常指没有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也称简易变频器。
2)高性能变频器 通常指配备矢量控制功能的变频器。
3)专用变频器 专门针对某种类型的机械而设计的变频器,如水泵、风机用变频器,电梯专用变频器,起重机械专用变频器,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等。
用户应根据生产机械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3)性能价格比
这里所说的性能价格比,实际上有两个方面。
1)功能与价格之间的评估 主要是在选择通用变频器或高性能变频器之间的评估。
2)品质与价格之间的评估 例如,对于一些十分重要,不允许停机的场合,即使价格贵一些,也应选择品质较好,不容易发生故障的变频器。
(4)售后服务
一般说来,多数进口变频器的工艺水平较国产变频器好一些,故障率略低一些。但进口变频器往往具有更新换代快,在国内的零部件不够齐全,以及代理人员流动频繁等特点。因此,售后服务期限较长,也比较薄弱。
问题2 变频器有哪些额定数据?
主要的额定数据有:
(1)输入侧数据
1)额定电压 我国中小容量变频器的额定电压多为380V,三相。
2)额定频率 我国为50Hz。
(2)输出侧数据
1)额定输出电压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随频率而变的,所以,其额定输出电压只能规定为输出电压中的最大值。一般情况下,它总是和输入侧的额定电压相等。
2)额定输出电流 允许长时间运行的最大电流,是用户在选择变频器容量时的主要依据。
3)额定输出容量 由额定输出电压和额定输出电流的乘积决定。
(1)
式中 SN——额定输出容量,单位为kVA;
UN——额定输出电压,单位为kV;
IN——额定输出电流,单位为A。
4)配用电动机容量 指在带动连续不变负载的情况下,能够配用的最大电动机容量。和额定输出容量之间的关系如下
PN=SN•ηM•COSφM (2)
式中 PN——配用电动机容量,单位为kW;
ηM——电动机的额定效率;
COSφM——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因数。
5)输出频率范围 即输出频率的最大调节范围,通常以最大输出频率和最小输出频率来表示。几种常见变频器的频率范围如表1所示。
问题3 变频器中的配用电动机容量能否作为选择依据?
简单地把配用电动机容量作为选择依据是不恰当的。选用时,须注意以下情况。

网友A(2009-01-10):
谢谢楼主,坐凳子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