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7 pro TSXPCX3030 问题

楼主(2008-11-06):
大家好:我用PL7 PRO 编程,硬件和计算机用TSXPCX3030编程电缆连接,可是老是连接不上,PLC硬件没用问题,电缆驱动也装上了,PL7提示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哪位高手知道帮帮忙,多谢了。

网友A:
添加、设置通讯通道。PLC→PLC address内进行配置。并对通讯口进行奇偶校验。

网友B:
应该是unitelway 中driver 设置问题, USB口的TSXPCX3030编程电缆应设置好相应com口与之对应

楼主:
多谢帮忙啦!可是我设置好unitelway 中driver 中的configuration 中的端口为COM3 ,计算机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也为COM3,可是还是出现相同的问题啊!各位高手帮帮忙啊,我弄了很长时间就是不好的。

网友A:
"drivers management"里面的connect测试一下线路连接是否是好的,通了再点start测试协议。

pcx3030是USB口的还是串口的?USB口的需要先装驱动。

网友A:
如果不行,你把大概的情况说一下,我写个通讯步骤给你。

楼主:
哦,多谢了!pcx3030是USB口的,我装了pcx3030驱动,有两次的。在"drivers management"里面的connect测试一下,不能连接,start  却是灰色的不能用。一连接就提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麻烦5楼的大哥给个详细的步骤,小弟多谢了。

楼主:
通讯端口都是COM3的

网友A:
我不会上传图片,你有需要留个邮件地址给我。我发个文档给你。

再发文档之前提示几点,1、操作系统如果是XP的 必须是专业版,如果是HOME版  那你就得重做系统了。

2、如果你没有装内存卡,配硬件CPU的时候请选择NONE;3、驱动测试连接的时候必须进行编程口的奇、偶校验。

如果你都注意到了,就给我地址,我会尽快发给你。

网友C:
哪位大哥知道TSX08PLC程序保护时能操作PLC啊,非常感谢

网友C:
哪位大哥知道TSX08PLC程序保护时能操作PLC啊,读出程序QQ512707585

楼主:
多谢8楼的大哥了!我的邮箱为; feihonghong@tom.com

网友A:
邮件已发 请查收~~

楼主:
多谢,12楼的大哥了,邮件已收到,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D:
学习了啊,呵呵,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E:
淡淡烟草香朋友,本人也遇到同样的难题,也想请你给一份相关资料,谢谢了!我的邮箱是:ywyao@21cn.com

网友F(2008-12-06):
淡淡烟草香朋友,你好!本人也遇到同样的难题,也想请你给一份相关的资料,本人不胜感激,谢谢!我的邮箱:xzjwzn@tom.com或wangzhilan.love@yahoo.com.cn

网友A:
告诉我是什么PLC,是不是用的PL7软件。另外你用的什么编程电缆或着是以太网口编程的?

又不是什么现成的资料,我得看你是什么情况给你写啊。

网友E:
淡淡烟草香朋友,我单位的PLC是施耐德Premium系列的,CPU模块是TSXP57103,用的是PL7 Pro V4.4软件,编程电缆是USB口的TSXPCX3030,用手提电脑跟PLC连接是时也是提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请不吝赐教,谢谢!我的邮箱是:ywyao@21cn.com

网友A:
对:ywyao 关于

淡淡烟草香朋友,我单位的PLC是施耐德Premium系列的,CPU模块是TSXP57103,用的是PL7 Pro V4.4软件,编程电缆是USB口的TSXPCX3030,用手提电脑跟PLC连接是时也是提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请不吝赐教,谢谢!我的邮箱是:ywyao@21cn.com

内容的回复:

首先检查配CPU时选内存卡正确否,2看下你自己的操作系统,如果是XP  HOME版的是不行的。如果都没问题 告诉我在哪一步出现错误提示,我看一下。

网友E:
淡淡烟草香朋友,谢谢你百忙中的回复!我选配CPU时选内存卡正确,操作系统是GHOST的XP SP3专业版,在点击"PLC-connect"后大约40~60秒钟弹出提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我的情况大致这样,请指教!另外,你在1楼说的"添加、设置通讯通道。PLC→PLC address内进行配置。并对通讯口进行奇偶校验。 "要怎样做,你能做个演示文档发给我吗?或者能加我QQ:381196981帮我远程协助操作吗?盼复,谢谢!

网友A:
邮件已经发了,请查收。下面要求通讯配置资料的 请大家相互转发,有具体问题大家共同了解、解决。因为工作原因,后面有雷同问题的 我就不再写了,望请理解。

网友E:
淡淡烟草香朋友,邮件已收到,谢谢你的资料!不过我的TSX PCX 3030电缆跟你资料里说的不同,没有4位转换开关,只有2位转换开关(Tx/Rx)。在Uni-telway标签里的COM-Port中没有发现带有USB电缆型号的COM口,可安装驱动时好象一切正常,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电缆有问题?我单位的PLC主要故障现象是:断电后PLC不能正常启动,CPU的ERR红灯闪亮;但运气好的话偶尔又能启动,这时RUN绿灯和ERR红灯同时亮,不知是什么故障?有空的话还请多赐教,谢谢!

网友G(2009-01-09):
驱动安装了   就是UNI-TELWAY Driver 不能 检测到pcx3030电缆?

网友A:
工作原因 有些时没上线了。

你说的问题可能和你的硬件配置有关,请在软件中点击报错的模块,看看错误、故障在哪你就知道如何解决了。

网友E:
对:淡淡烟草香 关于

工作原因 有些时没上线了。

你说的问题可能和你的硬件配置有关,请在软件中点击报错的模块,看看错误、故障在哪你就知道如何解决了。

谢谢淡淡烟草香百忙中的回复,我再按你说的试试看,有问题再请教!快过年了,顺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我买了根电缆,好多年了,都没有用上啊,最后还是找厂家。

网友I(2009-06-28):
我公司用的CPU模块也是TSXP57103,编程软件PL 7 Por 4.2,编程电缆是一个TSXCUSB485的转接盒与一根TSXCRJMD25连接线,但手提与CPU模块无法连上,提示和楼主一样“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望高手赐教!我邮箱是 bfarui@163.com  。

网友J(2009-12-01):
急 函

我用的是UnityPro XL V31编程软件 PLC是TSXP57104M 下载电缆用的是TSXPCX3030-C连接过程中出错(这不是有效的PLC地址,或PLC忙碌,或介质已关闭)”。我重新安装驱动并设置PLC的通讯参数和驱动设置做了很多次试验仍然连接不上;有部分参数也试着修改过(其它端口、奇偶校验等)也连接不上。

网友J:
求助各位指点我的邮箱是whui205@qq.com

网友K:
淡淡烟草香您好!我用的是PL7  Pro V4.3, PLC是TSXP57103,下载电缆用的是TSXPCX3030-C.用XWAY测试能连接,点击STart 出现: No remotel ACK in function net_query!  我的邮箱是 luoyi_1985@163.com  静侯佳音!不胜感激!

网友A:
很久没看这个帖子了 居然这个帖子还没沉;我很久没做PRO了,我把软件装下看看,希望能帮到你们。

网友L:
淡淡烟草香您好!我是用Unity Pro 2.3,PLC是施耐德TSXP572634M,下载电缆用的是TSXPCX3030.用XWAY测试能连接,点击STart 出现: No remotel ACK in function net_query!  在Request处没有数值累加,不知是什么问题,和30楼的朋友差不多,希望您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cww3@163.com

网友M:
淡淡烟草香,您好!我同样出现了以上的问题,希望您能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我的PLC是施耐德 TSX Micro 37-22,下载电缆用的是施耐德的专用电缆XBT Z9680(一端为25针,一端为9针)软件用的是PL7 pro v4.2 当我点connect 时,提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y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当我点Transfer时,提示:cannot establish the physical link with the PLC at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the max.number of addresses available for this terminal has reached.   close any other PL7 programs or increase the max.number in the  UNITELWAY configuration. 我用XWAY测试连接时,无法连接.  XWAY DRIVER MANAGER 中的参数我也不知怎么设置,请帮我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lixiaohua@lucky.film.com  或 stxiaohua@126.com

网友L(2010-01-02):
淡淡烟草香您好!问题已经自行解决。

网友N:
淡淡烟草香,我也有同样的 问题,请您赐教,不胜感激。binnie@126.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淡淡烟草香,您好!我同样出现了以上的问题,希望您能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我的PLC是施耐德 TSX Micro 37-22,下载电缆用的是施耐德的专用电缆XBT Z9680(一端为25针,一端为9针)软件用的是PL7 pro v4.2 当我点connect 时,提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y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当我点Transfer时,提示:cannot establish the physical link with the PLC at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the max.number of addresses available for this terminal has reached.   close any other PL7 programs or increase the max.number in the  UNITELWAY configuration. 我用XWAY测试连接时,无法连接.  XWAY DRIVER MANAGER 中的参数我也不知怎么设置,请帮我看看能否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lixiaohua@lucky.film.com  或 stxiaohua@126.com

我记得XBT Z9680好象是施耐得触摸屏与PLC的专用连接电缆,TSX 37-22,应该也是选用PRO系列的编程电缆,和T系列小机型通用的。目前出的新电缆是2段式的,串口和USB口都好用。新机型M340系列的编程电缆有点象手机数据线,听说有时候还真的能用,具体不是很清楚,因为我自己没有试过。

现在的工控附件产品很多的,了解清楚各种电缆的型号、类型和用途;别用错了,那是给自己找麻烦了。找些相关的资料,多看看。

网友M(2010-02-02):
淡淡烟草香,您好!问题已解决!谢谢!联接电缆搞错了!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关于网友A朋友,邮件已收到,谢谢你的资料!不过我的TSX PCX 3030电缆跟你资料里说的不同,没有4位转换开关,只有2位转换开关(Tx/Rx)。在Uni-telway标签里的COM-Port中没有发现带有USB电缆型号的COM口,可安装驱动时好象一切正常,不知怎么回事?是不是电缆有问题?我单位的PLC主要故障现象是:断电后PLC不能正常启动,CPU的ERR红灯闪亮;但运气好的话偶尔又能启动,这时RUN绿灯和ERR红灯同时亮,不知是什么故障?有空的话还请多赐教,谢谢!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类是的问题。tsx micro 用TSX PCX 3030 来通讯。软件为PL7 pro 。转换开关(Tx/Rx)不知该拨那个位子?

网友A:
转换开关(Tx/Rx)不知该拨那个位子?拨到2

网友P(2010-03-05):
首先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你安装PCX3030驱程的端口号,再到PL7 Driver Manager设置相应端口号。

网友Q(2010-06-17):
我用的是 MODICOM PREMIUM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请帮我也发一份,不胜感激!wuxiangzhao@21cn.com

网友R:
千万不要用山寨的编程电缆呀!

网友R:
TSX PCX 3030电缆跟你资料里说的不同,没有4位转换开关,只有2位转换开关(Tx/Rx)。这种电缆就是山寨的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L:
关于网友A您好!我是用Unity Pro 2.3,PLC是施耐德TSXP572634M,下载电缆用的是TSXPCX3030.用XWAY测试能连接,点击STart 出现: No remotel ACK in function net_query!  在Request处没有数值累加,不知是什么问题,和30楼的朋友差不多,希望您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cww3@163.com

驱动程序安装错误!

网友S(2010-08-06):
我公司用的CPU模块也是TSXP57203,编程软件PL 7 Por 4.3,编程电缆是一个TSXCUSB485的转接盒与一根TSXCRJMD25连接线,但手提与CPU模块无法连上,提示和楼主一样“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请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T(2010-09-06):
淡淡烟草香,您好!我现在用的是Unity pro,PLC是TSX P572634,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我安装了Unitelway,可以找到电缆,但我在XWAY-TEST测试时,点击连接,但Start还是显示灰色,不能操作。我在Unity pro上连接,提示的的错误是连接不上,请给予帮助。谢谢!我的邮箱是:dsf811013@126.com

网友U:
淡淡烟草香,您好,我现在的CPU型号为TSXP57103M,用的电缆型号为:TXSPCX3031-C,在UNITELWAY TEST里能CONNECTED,但一按START就报错,问了施耐德公司的人,说是协议有问题,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哪儿出了问题。我用了两台电脑,一台装的是PL7 PRO V4。3,另一台装的是V4。0,UNITELWAY驱动也是从网上下载的最新的驱动文件。能指点一二吗?谢谢。我的邮箱是frank_li6982@sina.com

网友V(2010-10-15):
你好我用PL7 PRO V4.5软件和TSX PREMIUMPLC连接时过10S就弹出reservaton not possble the plc has already been reserved        in the case of reconnection following an accidental break in the PC-PLC link ,wait 1min 30s before trying to reconnet.   点击确定弹出 not  possible to eastabish the phy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driver untlw01   在drivers xway test   点击START通讯测试 Request 的数字在不断的向上跑 就是不能和PLC通讯 (guhua726@163.com

网友W:
淡淡烟草香,您好,我现在的CPU型号为TSXP572623,PL7 PRO V4.4软件,采用下图。但点PLC连接时出现not possible to eastabish the phy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driver  是什么原因(mysky934@126.com)

网友X(2011-07-20):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能不能把资料给我一份?我的email是:tsfnpzz_dln@163.com

网友Y:
请问下,如何将PLC里的程序下载到PC上!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Y:
请问下,在PL7 PRO 程序里 如何将PLC里的程序上载到PC上!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Z: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是PL7 4.4和 TSX P573623a ,通讯不上,能不能把资料给我一份?我的email是:  jimmyjkl@163.com  谢谢

网友AA:
淡淡烟草香您好!我用的PLC是莫迪康TSX premium,下载电缆用的是TSXPCX3030.用XWAY测试能连接,点击STart 出现: No remotel ACK in function net_query! 在Request处没有数值累加,不知是什么问题,和前面的朋友差不多,希望您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fuyuanxiong@powerbeijing.com

网友AB(2011-12-13):
我与楼主遇到相同的问题,已确定编程电缆的驱动安装完好,无论怎么更改奇偶校验,在连接时,“start”显灰色,无法进行,而后,弹出提示:“not possible to eastabish the phy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driver untlw01 ”,敬请高手帮忙解决,万分感谢!我的邮箱:jiangguibin0807@163.com

网友AC(2012-01-17):
我也遇到NO remotel ACK in function net _query这个问题   最开始装的是通用驱动 然后下载3030-C电缆驱动重新安装 装好了 但是没有出现网上所说的3030-C电缆识别  就是一个通用驱动识别 更改奇偶也不行 测试是可以连接的 点击STart 出现: No remotel ACK in function net_query! 敬请高手帮忙解决,万分感谢!我的邮箱:jeff104021@sina.com

网友AD(2012-03-14):
不是你们的编程软件有问题,而是你们的通讯版本是否是v1.6或ie16 以上的

网友AE(2012-07-10):
me too.也请知道设置的发一份到我邮箱:luqq@sohu.com

网友AE:
me too.也请知道设置的发一份到我邮箱:luqq@sohu.com,谢谢!

网友AF(2012-11-20):
对:淡淡烟草香关于我不会上传图片,你有需要留个邮件地址给我。我发个文档给你。再发文档之前提示几点,1、操作系统如果是XP的 必须是专业版,如果是HOME版  那你就得重做系统了。2、如果你没有装内存卡,配硬件CPU的时候请选择NONE;3、驱动测试连接的时候必须进行编程口的奇、偶校验。如果你都注意到了,就给我地址,我会尽快发给你。内容的回复:

你好,麻烦发我个邮箱行不 350799480@qq.com,共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AG(2014-11-21):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M:网友A,您好!我同样出...

楼主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还希望能帮小弟解决下。谢谢,邮箱是zhaopanlp@163.com

网友AH(2015-05-28):
引用 网友AG: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M:网友A,您好!我同样出... 内容的回复!楼主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还希望能帮小弟解决下。谢谢,邮箱是zhaopanlp@163.com

你好,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测试时是成功的,但连接PLC 时(CPU为57103)就是无法连接,提示这不是有效的PLC地址或通讯介质忙碌,请教如何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H:
引用 网友E:
网友A朋友,本人也遇到同样的难题,也想请你给一份相关资料,谢谢了!我的邮箱是:网友E@21cn.com

邮箱是247736240@QQ.com谢谢

网友AH:
引用 网友A:
邮件已经发了,请查收。下面要求通讯配置资料的 请大家相互转发,有具体问题大家共同了解、解决。因为工作原因,后面有雷同问题的 我就不再写了,望请理解。

测试可以,但就是连接不上PLC,请指教,谢谢!247736240@qq.com

网友AI(2017-02-08):
淡淡烟草香朋友,我单位的PLC是施耐德Premium系列的,CPU模块是TSXDMZ64DTK,用的是PL7 Pro V4.4软件,编程电缆是USB口的TSXPCX3030,用手提电脑跟PLC连接是时也是提示:Not possible to establish the phsical link with plc address sys via driver untlw01 。请不吝赐教,谢谢!我的邮箱是:63648094@qq.com

网友AJ:
各位朋友,我单位的PLC是施耐德Premium系列的,CPU模块是p572634,用的是Unity Pro XL V11软件,编程电缆是USB口的TSXPCX3030,用手提电脑跟PLC连接是时也是提示:這不是有效的plc地址或plc忙碌或介質已關閉 。但是在XWay Test卻是正常 请不吝赐教,谢谢!我的邮箱是:pighero.tw@yahoo.com.tw

网友AK(2022-03-31):
我也连不上,1578010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