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DVPCOPM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8-11-06):
各位好!这几天用DVPCOPM遇到些问题,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3Q先!

主站参数中的COB-ID 同步周期 heartbeat时间各是什么意思?请推荐个可用值。

节点配置下错误控制协议中的Guard 时间 Life Time factor是什么意思?请推荐可用值。

错误控制协议如选为Heartbeat,主站监控超时时间,从站Heartbeat产生时间有推荐值么?是设定以上参数,还是只要添加节点至Heartbeat监控项中。

PDO属性中的通讯定时器下的Event timer,Inhibit tmer是什么意思,该如何设定?

网友A:
1) SYNC是同步模式中的同步對象,其COB-ID是標識此同步對象報文的識別號,這是CANopen協議裡定義好的,一般SYNC的COB-ID都為128(80H)。同步周期指的是發送SYNC對象的周期,因為總線上的所有從站都以此同步對象為時間周期,以達成所有從站同步。

2) 節點配置下錯誤控制裡的設置,是用以配置主從站之間互相監控是否斷線的功能。Node guarding與heartbeat是兩種不同的監控方式,兩者只能選一種,Guard時間是一種超時時間基數,而Life time factor是一個乘數,比如 guard時間=50,Lift time factor = 2,則超時時間為50*2 = 100ms。

3) Heartbeat配置時,主站監控時間一定要大於從站Heartbeat產生時間,一般都可以設置為300,200等,單位是毫秒。

4) 下方的節點列表,用來配置從站對主站的斷線監控,上述第2)和3)步設置的是主站對從站的斷線監控。從站可以監控主站發出來的heartbeat狀態,用以判斷主站是否斷線,當用戶把主站從上面的節點列表,加入到下方的列表,從站就會對主站斷線進行監控。

楼主:
谢谢winky,今天已经与下位伺服通讯上了

网友B:
学习了啊,对这方面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