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鸟:请教电脑接地技术要求

楼主(2008-11-06):
老菜鸟:请教电脑接地技术要求<防静电可以接到水管?>

网友A:
接地看起来是简单的事,可是作不好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B(2008-12-07):
引用 网友A:
接地看起来是简单的事,可是作不好影响是很大的

恩 是的啊

网友C(2009-02-25):
多看看书,电工基础内容的

网友D(2009-04-26):
不可以。你还是接到电源插座上的零线吧,如果实在没有,家用的一台电脑,不接也勉强可以。

防静电接地系统
        在企业网络发展过程中,其核心部位---机房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机房建设及其运行环境长期以来受到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特别地,很多的机房因为不规范建设,在受到外界干扰(如雷电、静电、过流过压等)时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造成网络中断、停止,严重时还会烧毁机器设备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此类事性近年来屡有发生,给企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保证机房有一个良好的软、硬件环境,对保证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行是非常必要的。
        电子机房接地防雷技术必须强调科学性、经济实用、耐久可靠这三原则。
        一般的接地系统内含二个地网(人工接地体)
机房地
        机房内所有电子设备的接地线(UPS机壳接地线)都必须以机房地线汇流排为总地,以保证电子设备的电位相同。机房地专设一个地网,其接地电阻小于2欧姆。电气装置的每个接地部分应以单独的接地线与接地干线相连接。不得在一个接地线中串接几个需要接地部分。

防雷地
        通过避雷系统的接地线、引下线与避雷针等接地干线相连;用于疏导直击雷;为减小雷电感应,系统的各个部分都须距通信设备3M之外。一般利用大楼基础地作防雷地。
        现代高楼基础地使用大面积钢筋绑扎,柱子主钢筋及四周墙体直通到达屋顶女儿墙防雷带。其接地电阻值一般都有能满足GB50057-94的要求,即小于或等于4欧。
        由于机房地直接与避雷网连通,所带来的影响是:第一,网络易受干扰;第二,容易受雷电反击,地线电位升高并串入设备与其它线路形成电位差。应采用避雷接地与机房专用地独立铺设,使用德国OBO 480型地极保护器相连。
接地装置由接地线和接地体组成。接地线是电气设备接地部分与接地体连接用的金属导线;接地体则是直接与大地接触的金属导体组。 接地线采用一定截面积的扁铁或铜线。
        重复地由接地体、接地引入线、汇流排、接地配线组成。接地体可根据当地情况选用水平铺设、垂直打桩两种方法,再根据土壤情况调整尺寸大小,改换土壤和加长效降阻剂(BBXXA),使接地电阻符合小于2欧姆的标准。
        接地体一般采用60*60*2000的镀锌脚铁,,间距约5米垂直打入地下,顶端距地面约0.7-0.8米,顶端再用40MM*4M左右的扁铁或直径20的圆钢全部焊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接地系统,接地引线与扁铁紧固连接。
        为减少相邻接地体的屏蔽作用,垂直接地体的间距不小于其长度的两倍,水平接地体的间距应根据设计规定,不宜小于5米。
        接地体与建筑物的距离以3米为宜。
        接地系统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实施。在装修同时,会同用户在建筑物周围物合适接地体地点。在接地施工阶段,要注意接地体的选择和地点的选择,保证接地电阻小于2欧姆的规定,并且注意接地体的防腐蚀等问题。
        接地系统的施工一般在确定地点后,三日内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