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选型指南

楼主(2008-11-06):
在从多的控制应用场合中,阀门定位器是调节阀最重要的附件之一。尤其是对于某个特定的应用场合,如果要选择一个最适用的(或者说最佳的)阀门定位器,那么就应注意考虑下列因素: 1 ) 阀门定位器能否实现“分程( SPLIT—ranging )”?实现“分程”是否容易、方便?具备“分程”功能就意味着阀门定位器只对输入信号的某个范围(如: 4~12mA 或 0.02~0.06MPaG )有响应。因此,如果能“分程”的话,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只用一个输入信号实现先后控制两台或多台调节阀。 2 ) 零点和量程的调 校是否 容易、方便?是不是不用打开盒盖就可以完成零点和量程的调校?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为了避免不正确的(或非法的)操作,这种随意就可进行调校的方式需要被禁止。 3 ) 零点和量程的稳定性如何?如果零点和量程容易随着温度、振动、时间或输入压力的变化而产生漂移的话,那么阀门定位器就需要经常地被重新调校,以确保调节阀的行程动作准确无误。 4 ) 阀门定位器的精度如何?在理想情况下,对应某一输入信号,调节阀 的内件 ( Trim Parts ,包括阀芯、阀杆、阀 座等 )每次都应准确地定位在所要求的位置,而不管行程的方向或者调节阀的 内件随 多大的负载。 5 ) 阀门定位器对空气质量的要求如何?由于只有极少数供气装置能提供满足 ISA 标准(有关仪表用空气质量的标准: ISA 标准 F7.3 )所规定的空气,因此,对于 气动员 或电 - 气 ) 阀门定位器,如果要经受得 住现实 环境的考验,就必须能承受一定数量的尘埃、水汽和油污。 6 ) 零点和量程的标定两者是相互影响还是相互独立?如果相互影响,则零点和量程的调校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是因为调 校人员 必须对这两个参数进行反复调整,以便逐步地达到准确的设定。 7 ) 阀门定位器是否具 务 “旁路”( Bypass )可允许输入信号直接作用于调节阀?这种“旁路”有时可简化或者省去执行机构装配设定( Actuator Settings )的校验,如:执行机构的“支座组件( Benchset )设定”和“弹簧座负载( Seat Load )设定”——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些气动调节器的气动输出信号与执行机构的“支座组件设定”完全吻合匹配,用不着对其再进行设定(其实,在这种情况下,阀门定位器完全可以省去不用。当然,如果选用了,那么也可利用阀门定位器的“旁路”使气动调节器的气动输出信号直接作用于调节阀)。另外,具备“旁路”有时也可允许在线的对阀门定位器进行有限度的 调校或维修 维护(即利用阀门定位器的“旁路”使调节阀继续保持正常工作,无须强制调节阀离线)。 8 ) 阀门定位器的作用是否快速?空气流量( Airflow )愈大(阀门定位器不断的比较输入信号和阀位,并根据它们之间的偏差,调节其本身的输出。如果阀门定位器对这种偏差响应快速,那么单位时间里空气的流动量就大),调节系统对设定点( Setpoint )和负载变化的响应就愈快—这意味着系统的误差(滞后)愈小,控制 品质愈佳 。 9 ) 阀门定位器的频率特性 ( 或称频率响应, Frequency Response —即 G ( jω ) ,系统对正弦输入的稳态响应是什么?一般来说,频率特性愈高(即对频率响应的灵敏度愈高),控制性能就愈好。但必须注意:频率特性应采用稳定的实验方法( Consistent Test Methods )而非理论方法来确定,并且在评估测定频率特性时,应将阀门定位器和执行机构合并起来考虑。 10 ) 阀门定位器的最大额定供气压力是多少?例如:有些阀门定位器的最大额定供气压力只标定为 501b/in ² ( 即: 50psi , lpsi =0.07kgf/cm ²≈ 6.865kpa) ,如果执行机构的额定操作压力高于 501b/in ² ,那么阀门定位器就成了执行机构输出推动力的制约因素。 11 ) 当调节阀与阀门定位器装配组合后,它们的定位分辨率( Positioning Resolution )如何?这对调节系统的控制品质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因为分辨率越高,调节阀的定位就越接近理想值,因 调节阀过调 ( Overshooting )而造成的波动变化就可以得到扼制,从而最终达到限制被调节量周期变化的目的。 12 ) 阀门定位器的正反作用转换是否可行?转换是否容易?有时这个功能是必要的。例如,要把一个“信号增加 — 阀门关”的方式改为 “ 信号增加 — 阀门开“的方式,就可使用阀门定位器的正反作用转换功能。 13 ) 阀门定位器内部操作和维护的复杂程度如何?众所周知,部件越多,内部操作结构越复杂,对维护(修)人员的培训就越多,而且库存的备品备件就越多。 14 ) 阀门定位器的稳态耗气量( Steady-state Air Consumption )是多少?对于某些工厂装置,这个参数 很 关键,而且可能是一个限制因素。 15 ) 当然,在评价和选用阀门定位器时,其他因素也应考虑。譬如:阀门定位器的反馈连杆机构( Feedback Linkage )要能真实的反应阀芯的位置;另外,阀门定位器必须坚固耐用,具备抗环境保护和防腐能力,而且安装连接简易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