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型与安装资料二

楼主(2008-11-06):
(1)注意对照变频器和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我国通用的Y系列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常用规格的额定电流与几种较为典型的变频器额定电流的对照情况,如表2所示。
表2中,p是磁极对数,2p是磁极个数。从表2可以看出:
1)在15kW档,几种变频器的额定电流都小于8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2)艾默生TD3000系列变频器各档的额定电流都小于8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个别档(如18.5kW和55kW档)也小于6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3)瓦萨VACON-CX系列变频器37kW以上各档的额定电流也都小于8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上述情况说明,在决定变频器的容量时,不能盲目地按变频器说明书中的配用电动机容量来选择,而必须认真对照变频器和电动机的额定数据,以及对负载的轻重进行估计后再行选择。
(2)注意测量电动机的最大运行电流
生产机械在决定电动机容量时,是根据电动机的发热情况来进行选择的。就是说,只要电动机的温升不超过额定温度,短时间的过载是允许的。但变频器的过载能力却很弱。
所以,对于一些负荷经常变化的负载,应注意测量电动机的最大运行电流。在选择变频器的容量时,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电动机的最大运行电流。

问题4 电动机容量为132kW,实际使用功率约为50kW,能否配用较小的变频器?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应注意以下问题。
(1)选择原则
应根据电动机的最大运行电流来选择,并适当留有余量。
(2)注意限制起动电流
容量大的电动机,每相绕组的匝数较少,电感量较小。故电流的脉动幅度和起动瞬间的冲击电流较大,起动过程中的加速电流也较大。因此,有必要采取如下对策。
1)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接入输出电抗器,如图1中的L0,L0可对冲击电流起缓冲作用,以保护变频器。

2)起动时的U/f比应预置得小一些。
3)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应预置得长一些,在设备要求快速起动和快速停机的情况下,变频器的容量不宜选得太小。
问题5 在哪些情况下须注意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这里所说的“加大变频器容量”,是相对于变频器的配用电动机容量等于实际电动机容量而言的。大体上说,可归纳如下。
(1)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偏低者
如上所述,部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小于同容量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时,应根据电动机的负荷情况考虑选择大一档的变频器。
(2)电动机可能短时间过载者
因为电动机所谓的“短时间”,是相对于发热时间常数而言的。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十分钟。而变频器的过载能力,通常是150%,1min。相对于电动机来说,等于没有过载能力。所以,如果电动机可能在短时间内过载运行的话,变频器的容量应选大。
(3)对加、减速时间有特殊要求者
电动机加、减速时间的长短是一个与惯性大小有关的相对概念。例如,加速时间为5s,相对于惯性较大(GD2大)的负载来说,可能太短;但相对于惯性较小(GD2小)的负载来说,又可能太长。
一般说来,对于需要在重载时起动和停止的负载,在下列情况下,应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1)要求能够快速起动和停止者。
2)点动比较频繁者。

网友A(2009-01-13):
东西不错!排版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