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型与安装资料三

楼主(2008-11-06):
(4)有冲击负荷者
例如,电动机与负载之间是通过离合器相结合,如图2所示的情形。通常是在电动机已经旋转起来的状态下,通过离合器的结合,使负载也旋转起来。显然,在离合器刚结合的瞬间,电动机的转速将下降,转差增大,电流也增大,可能导致变频器因过电流而保护跳闸。

针对这种情况,应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问题6 变频调速时电动机的容量需要比直流电动机加大一档吗?
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加大的;但在下列情况下,应特别注意。
(1)需要加大电动机容量者
由于通用异步电动机是依靠内部的扇叶来散热的,低速运行时,散热条件变差,不宜长时间运行。所以,如果原来的直流电动机是在低速下长时间运行的话,改用变频调速时,在无其他散热措施的情况下,应考虑加大电动机的容量。
(2)需要加大变频器容量者
直流电动机的调压调速装置的过载能力较强,短时间的过载运行是允许的,但变频器则不允许。所以,如果原来的直流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有短时间过载现象的话,应考虑适当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问题7 潜水泵在选用变频器时,应注意些什么?
(1)潜水泵的运行特点
潜水泵是在水底运行的,容易进入杂物。因此有以下特点。
1)进入杂物后将加重电动机的负荷。所以,潜水泵电动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
2)在杂物刚进入潜水泵时,可能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
(2)主要对策
1)加大变频器的容量。
2)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串入一个电抗器,如图1所示。
问题8 一台变频器带动多台电动机时怎样选择容量?
还是按最大电流原则进行选择。根据运行情况的不同,变频器的额定电流选择公式也不一样。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
(1)多台电动机同时起动和运行
IN>1.05~1.1×ΣIMN (3)
式中 ΣIMN——同时运行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之和,单位为A。
(2)多台电动机分别起动
(4)
式中 IST——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5~7倍),单位为A;
ΣIST——同时起动电动机的总起动电流,单位为A;
K1——安全系数。如后起动电动机都从停止状态起动时,K1=1.2;如后起动的电动机有可能从自由制动状态下重新起动时,K1=1.5~2;
K2——变频器的过载能力,K2=1.5。
问题9 变频器几种控制方式有哪些主要特点?
主要特点如表3所示。

说明:表3的指标因变频器的类别和电动机的特性而异,故表中数据仅供参考。
变频器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