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型与安装资料四

楼主(2008-11-06):
问题10 变频器对周围环境有些什么要求?
变频器是一台全晶体管设备,所以,对周围环境的要求和其他晶体管设备大致相同。
(1)环境温度
-10~40℃,测试环境温度的点应在距变频器约5cm处,如图3所示。
在环境温度大于+40℃的情况下,每增加5℃,其运行功率应下降30%。
(2)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应不超过90%,无结露现象。

(3)其他条件
在变频器安装的位置应无直射阳光、无腐蚀性气体及易燃气体、尘埃少、海拔低于1000m等。
问题11 安装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和任何设备一样,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也一定会有功率损耗,并转换成热能,使自身的温度升高。粗略地说,每1kVA的变频器容量,其损耗功率约为40—50W。因此,安装变频器时必须考虑的最主要问题便是如何把变频器所产生的热量充分地散发出去。
(1)壁挂式安装的散热处理
由于变频器本身具有较好的外壳,故一般情况下,允许直接靠墙安装,称为壁挂式。
为了保证良好的通风,所有变频器都必须垂直安装,且变频器与周围阻挡物之间的距离应符合如图4a所示的要求,即
两侧:≥100mm;
上下方:≥150mm。
为了防止异物掉入变频器的出风口而阻塞风道,最好在变频器出风口的上方加装保护网罩。
(2)单台柜式安装的散热处理
当周围的尘埃较多,或和变频器配用的其他控制电器较多,需要和变频器安装在一起时,可采用柜式安装。
如周围环境比较洁净、尘埃较少时,应尽量采用柜外冷却方式,如图4b所示。
如必须采用柜内冷却方式,则应在柜顶加装抽风式冷却风扇。冷却风扇的位置应尽量在变频器的正上方,如图4c所示。

(3)多台柜式安装的散热处理
当一个控制柜内装有2台或2台以上变频器时,应尽量并排安装(横向排列),如图5a所示。
如必须采用纵向方式排列时,则应在2台变频器之间加一隔板,以避免下面变频器排出的热风进入到上面的变频器中去,如图5b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