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用绝对压力变送器

楼主(2008-11-06):
什么时候选用绝对压力变送器 ?

网友A:
绝压表用来测量与大气压无关的压力。绝压与表压相差当地一个大气压。绝压的零点是绝对零,也就是消除了当地的大气压的影响,在常压下,绝压表显示当地的大气压值,机101KPA左右,在抽真空状态下,随真空度的增加,表读数减小,为正值。而表压表当地的大气压为表零点,如果测量真空,则仪表示值以负数表示,(如我们常见的真空表),随着真空的增加,表显示负值增加。一般的情况下,为了测量真实的真空度,采用绝压。

网友B:
需要同测绝压时用

网友C(2009-01-21):
有时候 测量 负压不是很大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D:
绝压和负压只是个参考点不同的问题,其他的没什么。负压测量时可以选负压也可以选绝压,没什么绝对的界限的。

网友E:
测量真空的时候,需要绝压表,总之小于大气压的时候

网友F:
支持5楼的观点。但选用绝压还是表压。与变送器的传感器结构有关。

网友G(2009-03-05):
小于大气压的的情况下,一般用在负压状态..

网友H:
一般控制系统中要求以表压计算则选用表压,而需绝压参与计算或显示则选用绝压,但表压的表和绝压表都可以在DCS中换算显示或参与计算,一般意义上的真空测量也是表压表示,比如-30mbar等